450 失控

楼主(2016-06-09):
  今天到周浦花海去拍点东西,顺便带了架 450 和 A109 像真机。109 飞了两块电,450 飞了 3块,到最后 50秒,突然 失控炸鸡了,今年是第二启这样的事件了,很奇怪,先是尾巴突然不停使唤,打转,然后飞机就突然卡死,炸鸡,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是不是尾傳動出了問題?

网友A:
估计尾滑块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尾滑块卡死,

就是 突然,,飞机自己 转起来了。。。。

楼主:
补充一下,整体失控

网友:
而且两起事故间隔时间不超过一星期

网友B:
锁不住尾巴咯,楼主上海的?

网友:
我失控过,尾巴高高翘起,怎么打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不住尾巴咯,楼主上海的?

就是 突然失控了,,,尾巴是 不听使唤,上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不住尾巴咯,楼主上海的?

就是 突然失控了,,,尾巴是 不听使唤,上海d

网友C:
我有过几次突然转起来,原因分别是尾管松动后移导致对转齿扫齿,铜滑套松脱,尾球头扣脱落,传动轴头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过几次突然转起来,原因分别是尾管松动后移导致对转齿扫齿,铜滑套松脱,尾球头扣脱落,传动轴头松动

网友:
失控原因很多

网友D:
我的飞越450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突然打转,转了几圈,又好了,检查发现传动轴的十字头松动了,导致不锁尾,后来换了亚拓的轴,一切正常。

楼主:
哈哈哈,要多开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越450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突然打转,转了几圈,又好了,检查发现传动轴的十字头松动了,导致不锁尾, ...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尾巴先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越450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突然打转,转了几圈,又好了,检查发现传动轴的十字头松动了,导致不锁尾, ...

嗯,有点这种感觉,尾巴先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