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6s2600 65c用在亚拓500上怎样,c数会不会太'高,请机友进来吹吹水

楼主(2016-06-09):
请给点意见

网友A:
太高了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了会怎么样

c数高怕太爆力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花牌3000 40C 的就可以了 重量和尺寸一样的  很暴力 不会鼓 。

网友B:
太暴力了,估计飞机会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暴力了,估计飞机会散架

不会吧!!

网友C:
C数是电池的单位时间放电能力,也就是电池承受的额定最大电流,C数有富余与飞机是否暴力没有直接关系,暴力程度要看电调和电机。
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是:容量(A)×C数=放电能力(A),例如 2200mah 25C,最大放电能力就是2.2(A)×25C=55(A)最大电流。

网友:
电机是飞机动力的根本排在第一位,为了让电机能够发挥最大功率电调就要有足够的输出第二位,能够提供电调的供电需求,就要有足够相匹配的电池A数和C数排第三。

网友:
C数要和电调电机匹配,C数小了电池就是瓶颈,会不够暴力,C数大,电调和电机如果限制了电流,再大的C数就是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C数是电池的单位时间放电能力,也就是电池承受的额定最大电流,C数有富余与飞机是否暴力没有直接关系,暴力 ...

更要看飞什么动作

网友:
只要你电调设置合理,你用1WC的都不会散架

网友D:
听说C数高了,重量就上去了,反而不合理,不少前辈认为,直机3D的电池最合适的是35-40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C数高了,重量就上去了,反而不合理,不少前辈认为,直机3D的电池最合适的是35-40C

好的,谢谢

网友E:
楼上有人瞎误导人,只有c数不够的说法,哪有c数过高的说法,c数只是电池放电能力的参数,c数越高放电能力越强,但实际工作电流取决于电机负荷和电调,电机电调不变,你装个1000c的电池都不会放出那么大的电流,就好比水库里有一亿立方的水,但你只开了一个小闸门,那它只能一点一点泄水,不可能一下把水全放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有人瞎误导人,只有c数不够的说法,哪有c数过高的说法,c数只是电池放电能力的参数,c数越高放电能力越 ...

就是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c的电池放电会比低c的会快点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c的电池放电会比低c的会快点是吧

只考虑C数,其它不变的话,放电是一样的快的。应该说高C数有更大的放电能力,但你限制成10A,那再高的也只会10A放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c的电池放电会比低c的会快点是吧

c数只要够提供你正常飞行需要的电流就好了,再高就没多大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数只要够提供你正常飞行需要的电流就好了,再高就没多大意义了...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