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晚,整出个半自制的电子点火设备

楼主(2016-06-10):
上次论坛里看到有遥控发射“导 弹”的装置,打算在接下来做的052d上也用上去,为了省六毛钱一个的成品电子点火头,决定用10的电阻代替之(6块钱200只),折腾了一晚上在原RCD3003步进开关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改动,原3003每路输出电流500ma,点火状态持续时间500ms,这样的电流和时间不能产生足够的热量去点燃火药,因此增加了继电器,电源直接通过继电器给电阻供电,3003的输出作为继电器控制开关,最终实验点火柴效果很好,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以上上不了图嘞,一上图就闪退
终于把图弄上来了,不容易

正面照

正面照

背面照

背面照

网友A:
虽然一句没看懂!但是感觉好厉害!

网友A:
你卡在蒙皮这了!还没有想好办法弄切割5毫米的蒙皮呢!

网友B:
没必要用继电器,买个2A的微动开关,3003舵机摇臂一碰就点火了,还减掉了继电器的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卡在蒙皮这了!还没有想好办法弄切割5毫米的蒙皮呢!

网上买点呗,挺便宜的,不行就像某位大神说的用凉席上的竹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用继电器,买个2A的微动开关,3003舵机摇臂一碰就点火了,还减掉了继电器的用电。

舵机只能触碰一路啊,这个是七路分开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一句没看懂!但是感觉好厉害!

搞到一点钟,头昏脑胀,表述不清

网友C:
关注,我的火箭炮也会用能点火发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到一点钟,头昏脑胀,表述不清

我准备买电子点烟器改一下,简单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我的火箭炮也会用能点火发射的

如果就点火一次的话方法就比较多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你船弄的咋样了?我明天皮就能蒙完了!

网友D:
你不知道3003开关有十种模式?5以后模式通电时间都是常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知道3003开关有十种模式?5以后模式通电时间都是常开的

知道啊,5以后的模式都是一直通电的,但我没敢试一直那样通着电,因为电阻烧坏后很可能形成短路,那样会把3003或者是电池烧掉的,我现在改的就是在模式五的基础上,让通电时间可控,通过继电器我可以遥控用电设备的通电时间,而不会是一直通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船弄的咋样了?我明天皮就能蒙完了!

在搞电子设备,图纸一直有点问题,明天准备调下图纸

网友:
能发点图吗

网友E:
3003开关是成品吗?我的电子开关是用STC单片机和MOS做的,一个通道控制5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3开关是成品吗?我的电子开关是用STC单片机和MOS做的,一个通道控制5路开关

成品的,六十左右一个,也想自己做一个,但当初学的单片机知识都全部还给老师和书本了,最终还是选择买一个省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成品的,六十左右一个,也想自己做一个,但当初学的单片机知识都全部还给老师和书本了,最终还是选择买一 ...

60是有点贵,我自己做了4个5路点火器,成本也就20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是有点贵,我自己做了4个5路点火器,成本也就20几元

要自己写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是有点贵,我自己做了4个5路点火器,成本也就20几元

用的是51单片机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51单片机还是?

STC单片机,也就两三块钱一个,另外买了几个MOS管,一块一个,还在坏主板上拆了些MOS管。见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3430

网友(2016-11-18):
有点懵,但是看来我的坦克炮有希望了  ~~~

网友:
但是如果有六毛钱一个的成品电子点火头,我还是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