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盘单向轴承

楼主(2016-06-10):
在空中有时候打方向感觉飞机尾巴转不过来,直接没反应一样,并且发出吱吱吱的声音,包括猛推螺距尾巴甩尾,应该就是这个轴承打滑了吧,因为机子都调好了啊,比如飞航线,想突然右转,打尾巴竟然没反应,就像卡主一样,第二下再打又可以了,绝对不是什么卡主,就像是尾巴的力气不够大,转不过来,并且发出怪声,大家有没有遇到,是不是那个轴承的问题

网友A:
中立点 舵机力量不够

网友B:
单项轴承打滑,飞机会失去动力落地

网友C:
问的和标题不一样单向跟那个不搭架

网友D:
首先,方向是靠尾桨螺距来产生的,其次,吱吱响的一般是舵机的声音,最后,猛推油门甩尾,说明锁尾不行,仍然是尾舵问题,因此,都和单项轴承无关。

网友E:
这种现现象不是单传向轴承的问题,单向轴承坏了主桨也没有动和,这个是出现在后传动轴上,可以是前后伞齿间隙大了,再者就是传动轴接头打滑了

网友F:
不明白这个和单向有啥关系,不过顺路科普下,单向出问题是什么表现?

网友G: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0261

网友H:
尾巴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