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鹰眼锐视色彩变得不正常…………

楼主(2016-06-10):
请大家帮我看看,先谢谢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用鹰眼双接收专业版,接AOMWAY600MW图传+SONY4140摄像头……此时使用正常,颜色亮度正常……
之后觉得视频质量不太满意,感觉是无线图传对视频有所压缩导致的,就想用AV线直连鹰眼试试看效果是不是好点,索性就用鹰眼附带的AV线连接了SONY4140摄像头……此时也正常,当然,由于是有线连接画面当然比较干净没有干扰…………

这是最早正常情况下,无线图传的效果(现在能在AV线连接模式下才能如此)……画面清亮色温正常 ,用无线图传时候现在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图像昏暗,颜色失真 ……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换回无线图传输入的时候…………鹰眼所显示的画面色温变了…………变得异常鲜艳,失真,且夜视能力也降低很多…………
接下来,我在鹰眼菜单里选择了“复位”操作……然,问题依旧…………

此时我以为是SONY4140出了问题,所以我又换了“小蚁”相机作为摄像头…………结果问题依旧…………“小蚁”用AV线接鹰眼时候正常,“小蚁”换回无线图传的时候…………鹰眼又犯病了…………色彩异常鲜艳失真…………显示效果不好…………

怎么办,鹰眼有工程模式可以恢复吗?

备注:鹰眼开机右下角显示:“ZYV2.2”,另外请问鹰眼背后的USB用来干啥的?刷机?

网友A:
楼主得补点基础知识啊  难道不知道图传的传输能力有限的吗。。。。。。

网友B:
图传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问题吧?

图传吗?难道图传坏了?

网友B:
图传接线接触不良,天线接触不良都有可能近距离失真。

网友C:
右下角“zyv2.2”是专业版系统V2.2,usb可以在官网看到是当手机充电宝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zyv2.2”是专业版系统V2.2,usb可以在官网看到是当手机充电宝用的啊。。。

啊,就是没找到官网啊……求网址……

网友D:
看一下图传有没有问题,怎么不上传图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图传有没有问题,怎么不上传图片呢

哎,刚刚补了个图,大家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接线接触不良,天线接触不良都有可能近距离失真。

我都是焊接插针连接的,应该不会接触不良……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就是,用图传的时候,在图传供电的情况下,只要将摄像头的AV黄线和图传的AV黄线连接就可以有图像,不需要连接黑色公共的GND……
但是,用AV线直连的时候,必须把摄像头的黄线和黑色GND连接之后才能有图像……

网友C:
www.cnfpv.com
要搜索关键词是“鹰眼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得补点基础知识啊  难道不知道图传的传输能力有限的吗。。。。。。

呵呵,你没看懂我的意思,我是说刚开始直接连图传的时候一切正常,然后突发奇想用AV线连了一下,觉得效果差不多,然后就换回图传…………就在此刻,发现用图传时显示不正常了……跟刚开始的时候清亮的画面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www.cnfpv.com
要搜索关键词是“鹰眼航拍”。。。

谢谢,已经准备联系……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图传的原因,因为图传是刚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准备联系……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图传的原因,因为图传是刚买的……

先排除一下图传问题吧

网友E:
换了摄像头问题依旧,你说是什么问题呢?肯定图传啊,怎回事相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摄像头问题依旧,你说是什么问题呢?肯定图传啊,怎回事相机呢?

我还以为是鹰眼的接收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频道试试

网友:
图传出事了 可怜的奥姆为60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