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嫁接V977主板

楼主(2016-06-10):
入手HCP100S之后对其表现非常失望,一直闲置角落。也曾想过嫁接V977的方法,但觉得改动太大,没有把握,踌躇未动,直到看了模友TripleA的成功帖子之后觉得值得一试,于是一番策划鼓捣之后终于成功试飞。
首先感谢伟大的先行者TripleA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原帖: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v977%B8%C42S&page=1),让我省了好多脑细胞。唯一不同的是我采用新版V977主板,螺距随意可调。
方法在TripleA的帖子里面都介绍的很详细了,但估计他是不考虑装头罩的,有些超高的部件,感兴趣的直接看原帖,我就不罗嗦了。
今天飞了3电,效果也如同TripleA所说,什么死区、延时和加卫星都是浮云,飞起来跟V977一样顺手,又具有2S无穷的动力。按理说140度斜盘是有影响的,跟V977不完全匹配,打前后舵的时候两片桨叶的动作不一致,但今天试飞未见明显不妥,垂直钟摆也很顺当,看来没必要改斜盘了。总体来说,除了很轻微的金鱼尾之外,其余都非常理想。
我用的依然是V977原配控,改造之后的HCP100S(或者叫升级的V977?)也跟V977一样具有6轴方式,L/H两档舵量,螺距也可以调到惊人的程度,3D不开的时候转速较低,且随油门变化,依然具有缓启动功能,但油门瞬间拉到底再推并不触发软启动,3D打开后为全速定速方式,动力澎湃。

HCP100S不得不说的另一个缺点就是0.3m的大齿,炸机极易扫齿,对电机的位置精度要求也高。今天又爽飞了几电,炸了2次,自制的双层大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大齿脱落(没装底下限位螺丝)但齿牙完好,按回去接着飞。双齿轮缺点是动力稍有损失,加工也比较费事,但比老换齿轮省心多了(以前狂买了40多个大齿)。很高兴终于有了自己比较满意的2S小机。6月10日

忍不住赞一下:这款改造效果太好了,动力劲爆,手感非常好,对于习惯飞V977想尝试2S但又不想过多花钱的是个福音--单买一架HCP100S就可以了,控都不要换。对于手上有K110的也是同样。
9月17日

通过HCP100升级无刷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无刷电机在V977表现平平,用到HCP100上面之后动力却很爆,于是想到改造一个1S的HCP100S(就是采用HCP100S的机架而已),动力表现是否也比V977更好,同时又具有V977的灵活性?
于是最近又完工一架1S的嫁接版,与之前不同的是设计成单无刷。
使用的是V977接收板(新版),V977的原配无刷电机,EMAX 6A电调(叠焊FET,应该能支持10A),强力720空心杯尾电机+F47尾桨,改造了3个直线舵机(其中2个做反向改造)。由于V977电机直径稍大,需要把主轴机架对应的地方修理一下避免干涉。EMAX的电调低压效果不错,油门响应顺畅,但启动似乎稍有困难。油门控制信号必须取自连接电调的插座,不能用板子上有刷驱动FET的栅极。初步试飞效果确实非常好,动力随不及2S版本的,但比V977动力表现好很多,这正是我需要的状态,2S的动力对我来说太过了一点,炸机更容易坏。由于是有刷尾巴,应该比无刷更顺手(该机飞的不多尚未仔细对比)。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电机同样的齿比以及差不多的重量,动力表现却不一样?或许V977的头罩大损失部分升力?或许V977使用的大齿轮效率低?或许V977大桨尺寸小一点?
尽管不喜欢HCP100S,但它的出现却给打造更好的小机提供了条件。
还有一点,HCP100S的机架设计的不错,结实合理,发出的声音低沉,整体噪音小很多,改造的这款飞起来似乎只有大桨的空气声,少了那么一点气势。。。
2017年1月26日

今天又爽飞几电,感觉动力跟改造的无刷HCP100差不多,刷锅几乎可以拉到机身直立的程度,连续垂直钟摆无压力,续航时间也不错。EMAX电调虽然设定低压减功率输出,但有时候急速动作高负荷时会直接断电。720尾电机配合F47尾桨锁尾优良,无任何失控,手感整体比纯V977稍微僵硬一点,自旋速度也稍慢一点,但动力极好。总体来说改造非常成功,非常满意。2017-01-30

虽说这种改造有比较强的可玩性,但仔细体会还是能发现缺陷,前面也提到了,这个缺陷主要是斜盘不匹配造成的,V977用的是完全对称120度斜盘,而HCP100用的140度不对称的,前面的悬臂比后面两个要短。接收控制板给伺服的信号是针对各自的斜盘型号设计的,因此这种嫁接的结果是(实测)左右舵影响不大,而前后舵会造成整体螺距变化,前推会使飞机下降更多,后拉会使飞机升高更多,因此对含有前后翻滚的动作都有影响。简单说,改造后的操控感不及V977。这个问题在悬停的时候表现比较明显,你会发现定高变得困难,因为前后修正飞机姿态会造成飞机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和V977一比较就能发现。
两种斜盘样式差别太大,改造斜盘似乎很难。2017-02-10

今天突发一点灵感,是针对斜盘匹配问题的,实施之后虽说不能完全解决匹配问题,但是匹配效果提高许多。具体就是用电烙铁分别烤斜盘的三个臂,等到塑料变软之后调整到近似等边三角形的位置。后两个臂向两侧同时向内调整,前面的臂(2叉的)向外调整。由于塑料能变形的程度有限,做不到等边三角形的样子,后面2个臂夹角从75度调整到92度,比之前好很多了。试飞也证明效果大有改善。

网友A:
我曾经用HCP80改过977的主板,但是发现有两个舵机是反向的,楼主你有改舵机没?怎么改的能放个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用HCP80改过977的主板,但是发现有两个舵机是反向的,楼主你有改舵机没?怎么改的能放个图不?

TripleA的帖子里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TripleA的帖子里有详细介绍。

看到了!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
万能的魔友好强大

网友B:
难道你不知道大齿加强大法?四十多个大齿,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知道大齿加强大法?四十多个大齿,我也是醉了

刚入手100S的时候,每天至少消耗一个大齿,以至于后来放弃了。不过我还有V922和升级无刷的HCP100,都需要同样的大齿,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知道大齿加强大法?四十多个大齿,我也是醉了

你有什么大法说说看,我应该各种方案都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大法说说看,我应该各种方案都试过了。。。

不是啊   我的100s一开始也是大齿炸了会肛裂,后来学人家缠两圈漆包线 再用502粘好   很少肛裂了
很多大齿都没用上   最后都跟飞机一起出了的
这个方法你应该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   我的100s一开始也是大齿炸了会肛裂,后来学人家缠两圈漆包线 再用502粘好   很少肛裂了
很 ...

这方法我早知道啊,但是我基本都是扫齿。每个人炸机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方法我早知道啊,但是我基本都是扫齿。每个人炸机的方式不一样

大哥  这飞机硬地炸了也挺费零件的  还有及时熄火吧    驰远的塑料我觉得比伟力强多了

网友:
另外  为何换977主板  要换不如换110的主板    100s主板用卫星手感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这飞机硬地炸了也挺费零件的  还有及时熄火吧    驰远的塑料我觉得比伟力强多了

不喜欢飞高,很多炸机就是一瞬间,熄火也没用。驰远应该从设计上改良一下,出一个升级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喜欢飞高,很多炸机就是一瞬间,熄火也没用。驰远应该从设计上改良一下,出一个升级版。

唉···小鸡也就这样了  100s挺不错了   这个动力   再改你炸也要有伤啦
翻翻还是很不错的    我玩的时候尾巴没做混控   就调曲线去了死区   再用13点曲线调方向    也挺跟手了
配件也便宜  舵机炸不烂    挺好一个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小鸡也就这样了  100s挺不错了   这个动力   再改你炸也要有伤啦
翻翻还是很不错的    我玩 ...

我没有110的控,也没有华控,只能选V977板子,对977也十分了解,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小机也就这样了,娱乐为主,100S这样改造效果极好,或许会成为我的新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110的控,也没有华控,只能选V977板子,对977也十分了解,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小机也就这样了,娱乐 ...

977那个控太垃圾了吧   呵呵 不过你飞着高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77那个控太垃圾了吧   呵呵 不过你飞着高兴就好了

够用了,简单省心,不图虚荣,包子有肉不在摺上,小机精度本来就差。。。

网友:
请问楼主:尾无刷信号您是怎么弄的?用的无刷转转器?还是直接从977主板上取的?(如果是,从何处取?)用的那款尾无刷电调?最好能拍几张相关的照片,谢谢了。

楼主:
本帖的题目就告诉你用的什么尾电调了。尾巴信号取自V977尾电机驱动FET的栅极,注意第二和第三照片上的那根浅褐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