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55发动机过热问题

楼主(2016-06-10):
发动机因进沙子拆解清洗了一下,在启动时高速低速都有,很稳定,就是着车一会后气缸和排气很烫,汽油浇上去噗噗的冒白烟。不知道什么原因,怎样排除,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烫是多少度,这个没有个量化数据很难判断啊。

PS:热的缸头不要乱浇液体上去,小心冷热不均匀导致缩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烫是多少度,这个没有个量化数据很难判断啊。

PS:热的缸头不要乱浇液体上去,小心冷热不均匀导致缩缸。 ...

大概在80度左右。

网友:
才80度,温度好低啊

网友:
80度是不是太低了,正常150左右。

网友:
你能嗞嗞冒白烟,至少200度以上。你的化油器没调好,有些贫油。再有,调整润滑油和汽油的比例,增加润滑油加入量。
还有,不知楼主的装机方式和散热方式,所以,仅仅猜测而已,希望有所帮助。楼下继续。

网友B:
另外,有可能已经拉缸了......看看活塞和缸桶表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可能已经拉缸了......看看活塞和缸桶表面吧。

还好,没有拉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