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买的imaxb6充电器,电源接反了

楼主(2016-06-10):
充电用的不多,一直给电池放电用,输入夹子夹3s电池正负极,再给其它电池放电。今天一边和人说话一边夹电池,不小心接反了,一阵清烟升起。拆开看好像有个八角集成电路烧了,型号烧没了,拍下照片请大神指点是什么型号,还能修吗?看网上介绍b6充电器有反接保护,这个怎么没有啊?

网友:
看电路看,好像是mos管

楼主:
b6的电路不熟悉,不知是什么

网友A:
你这个b6电源插旁边的那个8脚电源管理MOS管没有,当然是没防反接功能,我那个是有的,另外你烧了那个是MOS管,参数好像是50伏30安N沟道,具体你百度一下b6改装的贴子,我也不太记得!

网友B:
和我的一样,也这个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一样,也这个管烧了。

有型号吗?买个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6电源插旁边的那个8脚电源管理MOS管没有,当然是没防反接功能,我那个是有的,另外你烧了那个是MOS ...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你百度一下b6充电器改150W!第一条!就有你想要的问案!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

你的这个充电器是P沟道,找个耐压30V奈电流20A的换上就好了以上

网友D:
nmos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充电器是P沟道,找个耐压30V奈电流20A的换上就好了以上

谢谢,我看看有没有坏电调上的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nmos管烧了

看清楚是降压场管P沟道的

网友E:
几十块买块板子换上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块买块板子换上算了

哪里有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啊?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i-max B6 B6AC 多功能智能充电器/平衡充/T插转XT接头 工厂直销】¥AAFsSpYM¥http://tmqd.me/h.Z1kjgc?cv=AAFsSpYM&sm=776f3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i-max B6 B6AC 多功能智能充电器/平衡充/T插转XT接头 工厂直销】¥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