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灿烁KT16声组接有感无刷的方法

楼主(2016-06-10):
请教大家一下,我用灿烁的KT16声组接了好盈60A套装有感无刷(说明有感无刷不可以通过三条线对调换方向的,无感的可以)前后方向反了,在控里设置油门反向,前进刹车灯会亮而且速度很慢,向后非常快,刹车灯也不会亮,请问这个KT16设置有关吗?可以改方向吗?

网友:
我用的伟恒的也是同样情况

网友:
但我的是有刷电机上的有刷电调,无刷的能调后退100%,和电机反转看看能不能行

楼主:
有感无刷不能调方向,看来只能换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感无刷不能调方向,看来只能换电调。

在设置卡里不能设置吗
不是换abc线

楼主:
好盈60A这个不可以在设置卡里设置正反,有感的也不可以通过调换ABC线改变方向。

网友A:
好盈屌丝电调不能设置换向,必须高端的才行,还有一个解决办法,你如果是前驱坦克就再买个后驱坦克,这样就可以用这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屌丝电调不能设置换向,必须高端的才行,还有一个解决办法,你如果是前驱坦克就再买个后驱坦克,这样就 ...

楼上土豪大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土豪大法

模型群里我也这么建议,其实要是你底盘空间够,直接火凤凰120安的八车电调就可以换向,注意:火凤凰10车的120安电调也不能换向。

楼主:
我已采纳你的意见换了个好盈120A刷个反向程序搞好了,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反向需要电调支持的!

网友:
120a 2.1可以用三合一设置卡接电脑刷反向程序,60a只能用二合一设置卡,弄不了

网友B:
换的哪款无刷马达,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哪款无刷马达,分享一下

便宜的用火凤凰90A可以刷好盈的V2.1程序,好点的就上好盈120A-V2.1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便宜的用火凤凰90A可以刷好盈的V2.1程序,好点的就上好盈120A-V2.1的。

你的开炮后坐力是正常的么,后坐力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开炮后坐力是正常的么,后坐力的方向

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