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越来越不厚道,谁知道这个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2016-06-10):
      近日迷糊, 香蕉头红黑不辨。直接电源插反,瞬间电调MOS爆管。准备好了要更换的MOS管和工具,扒开好盈飞腾的外衣准备修复MOS桥板时发现:原来飞腾上应该有的二极管被好盈公司给省略蒸发了。这好盈现在也太不厚道了。哪位知道板上圈的应该有的贴片二极管应该是哪种型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准备把它补上。  另外,好盈的人要是能看见的话,请给大家一个解释。好盈在模型圈也没少赚钱了,还差这么一个二极管吗?另外,以前找好盈售后修复的飞腾电调返回来后,就感觉和同批购买的同型号电调驱动内阻不一样,扒开热缩皮发现MOS管更换的是好几个不同的型号。就这样的MOS桥路的内阻还能好用呀?好盈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是说,现在好盈整个就是拿模型圈的人开涮了。真是大厂也照样人心不古!

网友:
好像大多数的电调都没有二极管来防接反

网友:
那个二极管应该是反向截止的作用吧,应该好多电调都没有上,好像有得连pcb上的零件位置都没有留,mos也有分用在hi-side和low-side的规格,虽然也可以用一样的,所以如果出现至少2种mos,应该是正常的,不过我也不喜欢这种颜色不分清的做法。。。

网友:
不想赚钱的感觉

楼主:
飞腾原来的版本是有这个二极管的,现在板上的位置确实空的了。显而易见,元件位还在呢!   这款电调MOS全部是同沟道的IRF7832Z ,但是返修回来的电调就是几种MOS的大拼盘了。  别说不同MOS的参数不一样,就是IRF7832Z和IRF7832 只是后缀不同,其内阻和参数也不一样。修完能用,不等于好盈把大家的返修电调都康复如出初了。大家细心的话,有可能会发现有很多朋友遭受相同境遇。  很可能返修的电调和没返修的同型号在性能上不一样。要是玩双发像真机的会发现双发左右拉力不相同——一个电调内阻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腾原来的版本是有这个反接保护二极管的,现在板上的位置确实空的了。显而易见,元件位还在呢!   这款电 ...

这样做就有点不靠谱了。。。。

网友:
是工艺改进了还是厂家缩水了?真是一个难办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腾原来的版本是有这个反接保护二极管的,现在板上的位置确实空的了。显而易见,元件位还在呢!   这款电 ...

看清楚那个二极管不是防反接的,是抑制电调瞬态的反电动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那个二极管不是防反接的,是抑制电调瞬态的反电动势的

哦 最近干什么都有些迷糊。原来做了几十年的东西都好像不会了。生物节律临界点吧 真没细想它是干嘛的。反电势MOS管内已经有二极管了 多谢您来补课。 难道好盈设这个元件位是留得多余的喽?? 还有拿各种MOS拼凑来修复返修的电调是为了大家多认识一些新型号管子吧    谁知道那个贴片二极管 放什么型号好     买了MOS管 等大脑迷糊期过了 自己把电调修上 靠厂家不如靠自己动手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最近干什么都有些迷糊。原来做了几十年的东西都好像不会了。生物节律临界点吧 真没细想它是干 ...

你有示波器自己抓下看反峰大不大,不大就没必要

网友(2017-05-18):
这个管子一定是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