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矿泉水瓶做的风动水上飞机救援船(含图、视频)

楼主(2016-06-10):
前段时间用被烧坏后重绕线圈的2218无刷电机做动力加废矿泉水瓶和木条等做的一条风动救援船,昨天(2016-6-9)端午在礼嘉的龙咀公园丰收水库拍了一段视频。已经成功实施了两次救援。不废话了,上图和视频:

再按惯例,说下三围和配置:
长:650MM、宽:400MM、高:250MM
重绕线圈的2218无刷,比原来少绕了一圈,改用星形接法,KV值大概在2300左右。
配7寸桨,用2S4200MAH15C锂电。一个以前淘的特价有点问题的50A红皮单向电调。
舵机:3003。控和接收:FS T4B+ GR3E。
速度比较慢,看来矿泉水瓶的阻力不小。不过做救援船足够了

网友A:
矢量电机改变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电机改变方向吗

是的,用舵机带动电机转向,这样灵活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矢量电机改变方向吗

受教受教

楼主:
也是从坛子里某些帖子里看到PVC管救援船后受的启发。

楼主:
不敢不敢,转向方式也是从坛子里看后受的启发。

网友B:
哦,很好的方法,以后玩水机自己可以做救援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很好的方法,以后玩水机自己可以做救援船了

是呀,方法不算难,特别是材料最好找,PVC管不一定有 、长宽合适的泡沫材料不一定有,可废矿泉水瓶或饮料瓶到处都是。

网友C:
电调最好用双向的,否则遇到极限情况就要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最好用双向的,否则遇到极限情况就要哭了

是呀!有条件应该用双向的,以后有了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