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钢珠循环系统之二

楼主(2016-06-10):
两年前做过一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627
前两个月,又搞了一个,也是参照网上视频做的,在钢珠路线上增加了旋转传送。动起手来,才知道里面机关重重,真是佩服设计者!手工不好,见笑了。

网友A:
我组装了云霄飞车1-9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组装了云霄飞车1-9级

我也装过4级的云宵飞车,路线挺复杂,好玩。只是太大了,没地方放,后来就拆了

网友B:
顶一个,能不能用小滚珠,做的袖珍一点呢?比如用直径6MM的自行车钢珠?谢谢

网友:
提升珠子的大杆机构有尺寸吗?给一个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能不能用小滚珠,做的袖珍一点呢?比如用直径6MM的自行车钢珠?谢谢

可以做小,但轨道狭窄难焊接。我这个用11mm的珠子。另外,我这有两个不足的地方,一是举升机构的铜丝用细了,有点软,二是驱动电机小了占,是n20的,用大点的力矩会大很多。尺寸是自己按视频估计的,方形底板边长240mm,其实大了点,用200mm可能合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小,但轨道狭窄难焊接。我这个用11mm的珠子。另外,我这有两个不足的地方,一是举升机构的铜丝用细 ...

非常感谢回复和指导。

网友(2019-05-0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用了很多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