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电机烫

楼主(2016-06-10):
问一下大家,X3用的花牌2520  1880KV的电机飞完一块电池下来很烫,根本不能上手摸,这正常吗?

网友A:
我觉得不正常吧。。我450pro用2221 下来也烫,但是还能上手

网友B:
什么电池,电池发热厉害是因为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池,电池发热厉害是因为内阻大

不是电池,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正常吧。。我450pro用2221 下来也烫,但是还能上手

能摸1两秒把

网友C:
烫是正常的,夏天嘛,电机也激情四射。
齿轮比是多少?13t的会很热,建议用12t,或者11t都ok
但是还是会很热,360级别飞机都这样,或者说10级电机的这个kv值附近的都一样。
亚拓460mx不烫,但是会掉转。。。。我已经燃烧了一个蝎子了2520了
飞完歇会再上,像个法子给电机电调降温,头罩开孔会让电机电调凉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烫是正常的,夏天嘛,电机也激情四射。
齿轮比是多少?13t的会很热,建议用12t,或者11t都ok
但是还是会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