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电机烫

楼主(2016-06-10):
问一下大家,X3用的花牌2520  1880KV的电机飞完一块电池下来很烫,根本不能上手摸,这正常吗?
    补充一下,电调也很烫

网友A:
进角跟频率设定对了没?我的下来还好  可以摸两三秒

网友B:
不对!飞下来感觉热不烫手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跟频率设定对了没?我的下来还好  可以摸两三秒

都是默认的啊,也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飞下来感觉热不烫手才对!

对的,我以前飞亚拓的也是热,不烫,第一次用这个电机

网友:
正常的很

网友C:
要是你用蝎子2520的话,你就觉得没啥问题,蝎子悬停都烫,这是不是正常的?花牌2520暴力下来,用手摸是热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你用蝎子2520的话,你就觉得没啥问题,蝎子悬停都烫,这是不是正常的?花牌2520暴力下来,用手摸是热和 ...

主要就是悬停都很烫

楼主:
到底正常不啊 ,都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默认的啊,也没改

要选对才行吧

楼主:
用的好赢50A的电调,花牌2520电机,该怎么调

网友D:
有多烫啊,红外测一下,不超过120就麽问题。700的飞完浇水马上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烫啊,红外测一下,不超过120就麽问题。700的飞完浇水马上气化。

那肯定没有120啊,还能上手摸一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