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问个事 别喷我哈

楼主(2016-06-11):
在电直里 普通模式下的“油门曲线”不知道那种好一些 还有ID1的油门及螺距是多少?ID2也就是3D 螺距斜线 油门V字或100直线吧

楼主:
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推荐?说说自己用的什么样子的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千红大神写的电调教程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红大神写的电调教程里有

拜托我用的电调没定速

网友:
用电调定速油门直线(早晚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