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6-06-11):
请教一个小白问题没,现在打算入700,要用高压
舵机
,但是手上的接收机不是高压的,请教下,如何同时给
电机
供12s点,舵机供7.4v,接收机供5v电?这样需要带几个BEC?求大师们讲解下

网友A:
直接换控,不纠结

网友B:
楼上正解,都700了,还低压接收哇。

网友C:
樓上兩位都正解,
明明沒有問題,偏偏自我製造出問題

网友D:
接收还有9v以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收还有9v以下的?
我以前用天7就是只能6V,飞700了,大哥换个控了。。。

楼主:
看来只能换控了

网友F:
700级,记住了,2S直供~

网友G:
天地飞标的6V我2只接收都用了7.4V 6年了都没坏过,期间接2S电玩过油车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