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40分钟飞行测试

楼主(2016-06-11):
一个万年话题:小胖该上2814还是2216?

配置1:
2814 kv1100  9x6  A1.0控1028固件  电池4s6600  电调60A  带狗全重2.2kg

配置2:
2216 kv1100  9x6  APM3.4固件  电池4s6600  电调40A  带ccd全重2.0kg

两趟飞行都是4~7a左右温柔巡航,风力风向比较接近,电池落地余量还很大。
可见2814机带狗多出的重量及风阻会使能耗由2216机的87.5增加至106(耗电量÷航程),同样的5a电流飞行速度也会低于2216机。
估计1.6kg左右的小胖2216+40A就比较妥了,推重比也近1。而2814配置电配就重100多克,只适合高速飞行及带狗。

楼主:
上一张机舱布置图

网友A:
整洁不错,那个抗干扰磁环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洁不错,那个抗干扰磁环有用吗?

以前没有装也正常,可有可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一张机舱布置图

A433这个接收天线真心无力吐槽了……把馈线多给10CM的长度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33这个接收天线真心无力吐槽了……把馈线多给10CM的长度不好么!

确实很尴尬,只好把舱盖切一刀来卡住天线。

网友:
2216的上3s电池会更好

网友:
1.0 a控有空速?

网友C:
6600只能飞40分钟还是只飞了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00只能飞40分钟还是只飞了40分钟

只飞了40

楼主:
1028固件支持空速了

网友:
雾霾严重??

楼主:
棒子天线在头顶花得厉害

网友D:
只是巡航的话2216是很好,但是玩爬升穿云的话绝对是2814效率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巡航的话2216是很好,但是玩爬升穿云的话绝对是2814效率高呢。。。

哈哈 爬高还是需要大推力的

网友E:
有果子飞控,朗宇2814电机,就差小胖子了,看楼主飞的这么好,心动了!没怎么玩过FPV直接上小胖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果子飞控,朗宇2814电机,就差小胖子了,看楼主飞的这么好,心动了!没怎么玩过FPV直接上小胖合适吗!

可以的,注意手抛方法吧。另外小胖合适的重心比贴纸要靠后1.5~2cm,不然太快,拉着杆飞也太耗电。天携力的机型给的位置都是首飞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注意手抛方法吧。另外小胖合适的重心比贴纸要靠后1.5~2cm,不然太快,拉着杆飞也太耗电。天携力 ...

我的果子飞控支持手抛自动平衡起飞!  哈哈过段时间买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