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飞行降落后摆动问题,求模友帮忙分析

楼主(2016-06-11):
各位模友:
                 我新装了一台亚拓450L,试飞降落后出现主桨类似挥舞的摆动(整个机器的表现就像不倒翁一样的摆动,就是频率高的多),整个机身就像要散架一样。好可拍,但是不知道出什么问题,飞行时没有双桨,主轴也没有间隙,横轴也没发现什么。我的机器参数是亚拓原厂的电调RCE-BL45X,持续电流45A,峰值电流60A。亚拓原厂电机460MX,BEC输出3A。斜盘舵机是3个DEKO的D1102.尾舵机是DEKO的HV6125.陀螺仪是黄K-BAR。
                 自己拆下桨叶测试的时候发现机器有一些震动。但是频率和这个摆动的频率不一样啊。怎么会引起如此剧烈的摆动。
              还请各位模友支招,我现在脑袋都大了。

楼主:
自己先顶啊

网友:
换一付大桨看一下

网友A:
也可能是桨夹太紧或太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桨夹太紧或太松。

这个我下次试一下

楼主:
还有其它的可能吗,我看了一下亚拓BL45X的BEC输出是3A,自己又买了一个好盈的50A的电调,发现BEC输出有7A。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斜盘舵机的电流不够导致的出力不足啊。

网友B:
共振,要避开那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振,要避开那个频率

如何避开?极速降油门吗?我打HOLD降落都没用

网友:
大桨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避开?极速降油门吗?我打HOLD降落都没用

大桨夹螺丝稍微松一点,降落发生共振时改变油门的位置都可以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