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改12s

楼主(2016-06-11):
如题想问下550L的电池板到底板的长度是多少,有没有可能叠加2块3000的6s电池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左右吧好像,两块黑皮男爵2600勉强放入

原来如此

网友A:
70左右吧好像,两块黑皮男爵2600勉强放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能量下长度给我吗

一块6S5000mah电池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8s比较实际

额。。。能量下长度给我吗

网友B:
8s比较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