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车~~~

楼主(2016-06-11):
请教朋友们,有哪位玩过或者接触过这个汽油大脚…?口碑如何…?性能各方面有没有什么弊端或者缺陷…?

<

网友A:
能有啥缺陷。 国产发动机的话。最多跑慢点。。但是调好之后,基本啦几下就燃了。随便乱在土路里面飞。没事的。。

真的要是缺陷。就是汽油车 这几个字。。5车重。。玩久了累。。而且玩车嘛。。得有同伙。得有场地比赛才好玩。。一个人飞坡。飞几下就那样了。。然后就卖了。玩其他了。

网友:
汽油车确实不好玩

网友:
得常保养,还脏,经常性打不着火(但是声音很劲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啥缺陷。 国产发动机的话。最多跑慢点。。但是调好之后,基本啦几下就燃了。随便乱在土路里面 ...

真理~~  还好我玩的是多样性,汽油车也是刚接触~~

网友:
就是重和比较吵,还有就是转向舵机不耐操,容易扫齿
<

网友B:
买了?仿德国fg的。材料不行,车用材料比飞机要求高,没有1w别上新的汽油车,上了必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仿德国fg的。材料不行,车用材料比飞机要求高,没有1w别上新的汽油车,上了必后悔。

不花钱,这位朋友貌似有点在行~请教有没有详细资料…?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花钱,这位朋友貌似有点在行~请教有没有详细资料…?

mcd,losi,fg这几个车可以买,至于rcmk和国产重锤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多查查资料,再便宜的就算了。汽油车买的贵,玩的就便宜,买的便宜玩的就贵,而且不是一般的贵,进口的一般不是直接撞,坏不了什么值钱配件。另外排气的钱千万不能省,性能好坏和排气性能关系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d,losi,fg这几个车可以买,至于rcmk和国产重锤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多查查资料,再便宜的就算了。汽油 ...

重锤说的是哪个部位请问…?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锤说的是哪个部位请问…?

重锤是国产一款汽油沙漠卡,设计感觉还可以,材料不知道怎么样。有钱上mcd吧,这个车操控会让人满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锤是国产一款汽油沙漠卡,设计感觉还可以,材料不知道怎么样。有钱上mcd吧,这个车操控会让人满意一些 ...

原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