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板,epp板f3p 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6-11):
新手,刚入3d。先买了kt板水星,上天十秒钟就炸,修不了了。现在问下现在有哪几种材料,哪个耐摔一点。

网友A:
选epp材料的。

网友B:
或者镂空PP板

网友C:
试试翼展800MM魔术板 330吧,好飞,耐炸,易修。 空机 50左右 炸个50次烂不了。

网友D:
我买了个9mm的epp yak55,用2s电,飞的慢,炸机基本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epp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镂空PP板

恩,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翼展800MM魔术板 330吧,好飞,耐炸,易修。 空机 50左右 炸个50次烂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9mm的epp yak55,用2s电,飞的慢,炸机基本无损

2s多少容量,能飞多久

网友:
2S 800 飞5-6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2s多少容量,能飞多久

2s550mah,5分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