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大家穿越有很多桨。。。三叶 平头等

楼主(2016-06-11):
老手给新手说说桨各种桨的区别谢谢

网友A:
三叶桨相对拉力更大,声音更小。平头的bn桨是相当于原桨大一寸的力效,利润4045bn的力效=5045尖头力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桨相对拉力更大,声音更小。平头的bn桨是相当于原桨大一寸的力效,利润4045bn的力效=5045尖头力效

谢谢换x3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桨相对拉力更大,声音更小。平头的bn桨是相当于原桨大一寸的力效,利润4045bn的力效=5045尖头力效

请问平头大原桨的一寸效力,三叶和平头比较呢,我用的的是5045

网友B:
2叶 3叶平头 3叶尖头都买点吧,我都换着用! 2叶拉速度飞航线好用,3叶平头玩动作好用,3叶尖头两种折中,4叶以上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叶 3叶平头 3叶尖头都买点吧,我都换着用! 2叶拉速度飞航线好用,3叶平头玩动作好用,3叶尖头两种折中,4 ...

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非常感谢。您推荐尖头桨呗。。。

看你要怎么飞,入门练习用建议2叶尖头,小场地暴力各种钻树林建议2叶平头,要在高空各种翻,各种滚,高速升降,就可以用多叶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平头大原桨的一寸效力,三叶和平头比较呢,我用的的是5045

三叶更好

网友:
桨不多怎么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