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380问题

楼主(2016-06-11):
380在水平打方向杆的时候 你们的飞机 是围着中心绕的吗?  会偏吗?

网友:
据说要不停的修正,我到现在都还没领悟这怎么修正……

网友:
能调到不偏,就看你的本事

网友:
调机完美无风环境  理论上可以不漂呢
这问题不是380吧    啥飞机都有这问题

网友:
重心调到主轴上能基本不偏

网友A:
应该是无限自旋,十字盘调平了吗

网友:
我的基本上能在2乘2米范围内,不停地自旋3分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限自旋,十字盘调平了吗

380 斜着 十字盘咋调  求教  一定要调频器吗

网友:
老手靠眼睛,新手靠工具。

网友B:
不知道LZ用的什么舵机,我用的D舵3个舵机拉杆全都无法垂直主轴,而且倾斜角度不一,手动改了舵机的前后位置,现在飞机很听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用的什么舵机,我用的D舵3个舵机拉杆全都无法垂直主轴,而且倾斜角度不一,手动改了舵机的前后位置 ...

舵机前后位置?舵机对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前后位置?舵机对换?

是的就是安装前后位置,我用D舵机全都严重靠前,3个舵机要调整到拉杆垂直都要后移,3个尺寸3、 2、 1.5。。。。。

网友:
如果调机可靠,保持一定飞行高度自旋才能基本无偏移,贴地面飞行受地效影响,对尾悬停时主旋翼旋转平面不是水平的,这是需要连续调整才能自旋吧。

网友:
一定要啊,这钱不能省,用起来非常方便准确

网友C:
不要对机身,要对主轴调,飞起来机身应该向后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