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炮台旋转丝般顺滑,不用改动任何东西、简单一看就懂。

楼主(2016-06-11):
在改恒龙豹2的360度旋转时一直卡顿十分恼火,但加轴承这手艺活又不好,突发想到把炮台变成大轴承(加1.8的钢珠、就一元多搞掂),效果太赞,不输任何加轴承效果!

网友:
珠子不会掉吗?

网友:
不管实不实用   LZ真有想法   赞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不会掉吗?怎么固定

网友:
这个最先小跆提出过,炮塔那一圈放珠子之前要涂上锂基脂,这样炮塔即使翻面,钢珠都不会掉多少。炮塔齿圈装配到位后钢珠更不会掉出来的

楼主:
珠子不会掉的,1.8的珠子尺寸刚刚好,大齿轮盘可以上紧螺丝后很顺滑。

网友:
想法很好

网友:
好想法,赞一个。

我还是用的轴承法,要开孔麻烦一点

网友:
哈哈,这么一来,被击中的话,真的可以飞溅零件哦

网友:
不抹油。。。绝对掉!

网友:
这个塑料始终不耐磨,磨大了了珠子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