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池

楼主(2016-06-11):
3S
电池
11.1V T插这头有11.6的电压,平衡充这头BB响测不到电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测试一下单节电池的电压,我之前有过一个电池是两节的,正常充满电应该是8点几伏,充电就是报警后来一检测单节电压。有一节电压超低、有一节超高,直接报废了

网友B:
就是那个并口连接的问题

网友B:
我有几个BB响,用来测同一个电池的电压也是不一样。所以不排除BB响有问题

网友C:
平衡头线接错了吗

网友D:
估计是平衡头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