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凡F2飞控正常么

楼主(2016-06-11):
年初某宝上入了套天行者1680,同时又入个非凡F2飞控,但一直等到这俩月才装起来。最近试飞了2次,但每次都不算成功,因为发现了几个明显的毛病:
1. 升降舵抖舵的问题。首次现场飞时,刚接上电就出现升降舵抖舵。原来在家里装机后调试时,用的3S电,当时一切显得正常。外场飞临出家门前试机时,最后想临时试试4S电,出现抖舵现象。但当时没觉得是毛病,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不管是3S,还是4S,舵机以极小的幅度抖动不止。没办法,只能返回了。结果一回家再试,又不抖了。然后反复试验,发现确实在某些情况下(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会抖,但是手动把升降舵反复掰几次,又能回复正常。
2. 飞控时而不能正常工作。刚开始家里试机时,平衡模式时,将飞机左倾右倾,舵机总能向相反的方向进行调整,这个是正常的。但第二次外场飞时,第二个起飞前地面试验时忽然发现飞机只有在一个方向倾斜,舵机才有反应。另一个方向倾斜,舵机毫无反应。这个毛病导致飞行后根本无法以水平姿态飞行,必须手动控制副翼才能平飞。而且在地面将飞机向一侧倾斜时,舵机虽然向相反方向调整,但过2秒又会再反向运动,然后再往返1,2次。即便将飞机水平放置,舵机仍会来回转动几轮,约几秒后才能回到水平。
3. 整套FPV全部工作后,发现显示器上只有摄像头视频信号,没有飞控的显示。我的飞控和动力都是一块电池供电,图传是单独一块1500mah的3S供电。我把2个电池都插拔再接上,仍是如此。试了好几次,必须把摄像头信号输入断开,方才有飞控显示。

以上是目前发现的问题,再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前,不敢再飞了,因为这些毛病导致第二次外场飞差点飞机回不来了。我想问的是:这个F2是不是真的有毛病,还是我有些地方没做对或者理解不对?第一个问题,现在还没彻底搞清是否有可能是升降舵机的问题,用的银燕的金属舵机。
在线等高手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可以确定你接线肯定有问题,至于抖舵,有很多原因

网友:
飞控的供电有问题,是不是单独供电 ,换个UBE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可以确定你接线肯定有问题,至于抖舵,有很多原因

接线什么问题,有干扰么?目前的问题不是完全不工作,而是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什么问题,有干扰么?目前的问题不是完全不工作,而是很不稳定

没见着我判断不出

网友:
看描述飞控挺不稳定的

网友:
我也在组一个天行者1900,用U2S飞控,也是4个银燕普通金属,双天2820 1180KV 准备3S5200两节并联,铂金80A电调,CT210,老切糕,只是没装机时候飞控通电,连接图传,发现正常,具体也没有通连舵机,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舵机轻微抖两下是正常的,只要飞起来不明显就行,和舵机质量有关,你要是换上933肯定好很多,4S和3S电池对飞控供电还是有讲究的,有点需要跳线帽,FPV是个系统,哪里坏了都可能回不来了,还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而且用的东西尽量把手上最好或者能搞到的最好的东西都用上去,当然这也是矛盾的,一旦丢炸机损伤更伤心,飞控可以用排除法拆下来装别人的一套机子上试试,一起交流呀

网友B:
我的冲浪者用的F2飞控,因为F2飞控有很多种工作模式,我只接了3种简单的:平衡、定高定向、返航3种模式,用一个三段开关切换很好控制,飞出去后切返航模式,然后把遥控器放地上,飞机会在头顶按照设定的高度盘旋,很好玩。至于上面提到的问题,我想说几点:1、请仔细看懂飞控的接线图,了解它供电的方式,严格按照接线图供电,该跳线的要跳线。2、在平衡模式下,舵机轻微抖动是正常的,因为飞控要时刻保持舵面的水平,需要不断地调整,关于舵面只往一个方向调整,还真没遇到过。3、只有视频显示没有飞控(OSD)显示,这个我当初也经常出现,后来证实这个是因为飞控供电不足造成的,如果仅靠电调的5V供电,我在迅速打舵的时候(4个舵机同时工作),OSD就会消失,视频图像也会扭曲,这时请在飞控输出端接上5V的UBEC供电(12V端同样接上),立竿见影。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电调自带的5V2A输出是虚的,我用2A的UBEC单独供电问题就解决了,图传没必要单独供电,FPV一个电机电流不大。这个是视频,冲浪者F2脱控飞行(返航模式下) ?from=y1.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冲浪者用的F2飞控,因为F2飞控有很多种工作模式,我只接了3种简单的:平衡、定高定向、返航3种模式,用 ...

我是严格按照F2的说明来接线的,如图所示。跳线就图右上方那一个,我的图传和摄像头都是独立供电,所以飞控没有供电输出。我想接线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我的升降舵机不是轻微抖动,而是上电后以每秒10次左右(感觉如此)震动的频率进行震动,发出沙沙沙的难听响声,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之前我也切过返航,但当时直接观察到机身稍一倾斜,马上失速下坠。当时看样子似乎是要进入螺旋,幸亏拉杆及时在离地面十几米时拉起来,好悬啊。再也不敢切返航了,胆战心惊手动控制着陆。
在发这个帖子时,我心里也隐隐感觉到似乎飞控供电会有点问题。看了有几位的回复,感觉这个可能性似乎较大,我先从这个着手解决下。

网友B:
切返航失速坠机?飞控的失控油门设定60%了吗?最好不要低于60%,否则不能维持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返航失速坠机?飞控的失控油门设定60%了吗?最好不要低于60%,否则不能维持平飞。

我分别用3S和4S做试验,之前3S的最低油门是60%,感觉动力还算强劲,后来换4S就改成40%了,不太肯定是否这个原因导致下坠,毕竟现在飞控问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冲浪者用的F2飞控,因为F2飞控有很多种工作模式,我只接了3种简单的:平衡、定高定向、返航3种模式,用 ...

今天头一次听说UBEC使用, “这时请在飞控输出端接上5V的UBEC供电(12V端同样接上)”,想问下,这是怎么个接法?本来飞控是通过电调的信号线来供电,现在要改成什么样呢?

网友B:
把电调中间供电线拔掉,接一个5V的供电模块。

网友:
还有每次起飞前机身放平保持5度左右的仰角(头高),然后等卫星数量到8颗以上以后设定家的位置和校准飞控,然后才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调中间供电线拔掉,接一个5V的供电模块。

那UBEC模块的负极应该和电调的负极接一起吧,或者共用动力电池作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调中间供电线拔掉,接一个5V的供电模块。

另外,你之前说的12v端同样接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之前说的12v端同样接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电流计也要接上,飞控右边需要电流计供电,左边需要5V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UBEC模块的负极应该和电调的负极接一起吧,或者共用动力电池作为输入?

5V电源模块的JS插头直接插飞控左边一排空余的针脚,或者插接收机多余通道也一样,正负对应,信号脚空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电源模块的JS插头直接插飞控左边一排空余的针脚,或者插接收机多余通道也一样,正负对应,信号脚空起就 ...

基本明白了,回头试试。另,能推荐下UBEC否,好盈或者杂牌子的区别大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明白了,回头试试。另,能推荐下UBEC否,好盈或者杂牌子的区别大否

我用的UBEC好像是3A的,10多块钱,反正我用电调自带的2A的BEC不行,用这个3A的UBEC就行了,固定翼用的电调要求不高,电流够就行,不像多轴需要一致性好,线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