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新手首飞报告,轻炸一次

楼主(2016-06-11):
半个月前,决定入一个四轴自己玩。因为有个同事的项目就和这个相关,所以终极目标是用上同事的飞控程序和我自己的IMU,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做了些功课,然后。。。买买买。。。。

配置如下:
机架:飞越F450
动力套装:DJI E305 4S版本 9450桨
飞控:DJI NAZA-M  LITE (含GPS)
发射机接收机:T8FG+R6208
电池:花牌4S 5200 35C(没有买到小C数的)
含电池重量1310g
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配的,不合理的地方请大神给提提意见,感激不尽。后续是想用这套动力套和飞控,然后增加航拍部分组件。

首飞经历:
身在帝都想找个地方飞,真难,开到南六环外,转了好多地方都是人家的菜地,就要打道回府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断头路,看着面积不小,就这吧。

起飞后悬停比较稳,只有在有风的时候会有一定飘移,但是在高度升高后,悬停存在画圈现象,这个可能还要调整一下。
试了下失控返航,飞行器在空中悬停20秒左右,画着圈慢慢降落下来,但是降落地点和升空地点差了将近10米。

炸机:
在开始动作较大的俯仰横滚时,由于速度有点快,没有及时控制好方向,感觉有撞树的风险,心里一慌,就收油门收狠了,从大概2米高掉落到草地上,地上有一个大石头,下挂的电池刚好摔到上面。请问大神摔成这样还能用吗?

悬停时间:
用第2块电池(4S-5200)测试了下悬停时间,BB响设置为3.7V,悬停了19分46秒。因为是空载,请问大神这个时间算及格吗?

后续计划:
先用这套把手法练一练,之后上航拍的组件,又有一大堆功课要做了。

网友A:
电池最好换掉,基本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最好换掉,基本废了

恩,我也不敢用了。

网友B:
电池费了
楼主蛮有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费了
楼主蛮有钱的

电池是废了,这种一般怎么处理?直接当普通垃圾扔掉可以吗?

网友C:
最好扔在電池回收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扔在電池回收箱

这得好好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废了,这种一般怎么处理?直接当普通垃圾扔掉可以吗?

和手机电池一样

网友D:
1 检查电池没冒泡、漏液,2 检查每片电压差异大不大,电压低的那片基本是毁了,3 小电流充电,关注每片电压变化,每篇都平均,电池基本没事 4 充满电,带BB响进行悬停测试,没问题的话,电池就算完好了。可以找个平整的木板,把电池放在地板砖上(注意两面均不能有异物)用木板把电池压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检查电池没冒泡、漏液,2 检查每片电压差异大不大,电压低的那片基本是毁了,3 小电流充电,关注每片电压 ...

谢谢大神指导,我按照您说的先做,回头报告情况。

网友:
楼主啥时候上航拍,关注

网友E:
19分钟还可以。
航拍的话可以参考我的配置,用个最便宜的脚架和二轴云台玩玩就行。这个脚架用定点模式降落还是很稳的,没倒过,主要是轻便,加上云台、狗、图传重量怎么也得1800左右了,450略吃力。
450不建议投太多钱,玩的差不多了你就想换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分钟还可以。
航拍的话可以参考我的配置,用个最便宜的脚架和二轴云台玩玩就行。这个脚架用定点模式降落 ...

嗯,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啊!!哈哈

网友:
不要的电池最好用盐水泡一天,再扔掉。

网友F:
装的完全不合理。 重要设备应该尽量保护。 那个6208和电池都放下面, 是打算当炸机时候的减震吗。。 。f450里面空间超大, 放什么都没问题。
多轴不是重心越下越好, 反而钟摆效应会加重飞控负担。 电池能放内部就放内部, 不能就顶上一样。
还有从图上看你f450的架子装反了, 下面的板子长的方向应该是顺着前进方向, 不是与前进方向成90度

网友:
忘了说, 电池貌似没全报废, 把好的拆出来可以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的完全不合理。 重要设备应该尽量保护。 那个6208和电池都放下面, 是打算当炸机时候的减震吗。。 。f450 ...

多谢指导,我周末改一下,但是方向我是按照大疆风火轮的说明书装的,应该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我周末改一下,但是方向我是按照大疆风火轮的说明书装的,应该没错吧。

说明书装的没错,但是没写前进方向啊。 你这样装, 云台支架难不成要横着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