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手的P40,不敢飞

楼主(2016-06-11):
    模友转让的,有大约20个起落,飞机很漂亮,本人也非常喜欢像真机,但这机很重,感觉比阿波罗50重多了,舵面也较小,没有开襟翼,三叶四冲70,13X8桨,因掂量自己技术,就知道这机速度非常快,老手也说像真机难飞,所以一直不敢飞。哪位大神飞过这机的请说说感受。

网友A:
京商的鸡?应该不会太难飞吧

网友:
我的30cc3D

网友:
一样冒得襟翼

网友:
上飞控,就好飞了,敢飞了。

网友:
炸了,也是自己飞过的,我觉得找个好飞场,跑道长点。既然是二手收的,想必微调已调好,爽飞吧,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商的鸡?应该不会太难飞吧

从没飞过京商的机,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胆子大一点,心再细一点。找个好场地,可以爽飞了。。。

网友:
很好看的飞机··

网友B:
京商的飞机不会太难飞,实在不行就找个老手带一带 ~ 三叶70带这个机速度不会特别快的~ 刚刚够 放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没飞过京商的机,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飞过京商的190和109,感觉挺好飞的,你可能是心理有道坎,如果觉得不自信,可以让个老手和你一起去

网友:
我有一架电动版的, 飞起来速度比较快,降落速度要高一些,开襟翼会稍微好降一点,就是飞机自重有些偏大。要保持一定速度。

网友C:
全球的这个我有架,飞飞很好飞,像真机难的是降落。不要怕,一般都是降落磕弯起落架,暴力点就是机翼起落架座拗掉,大不了重新弯回来。,越紧张越容易炸鸡。胆大心细就好了,多练练降落。另外建议一点,为了保护发动机主轴和安全起见,尽量不要使用金属头罩,我是使用塑料铝底的。这样炸到头就会很好的缓冲从而保护发动机了。只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商的飞机不会太难飞,实在不行就找个老手带一带 ~ 三叶70带这个机速度不会特别快的~ 刚刚够 放心

好的,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京商的190和109,感觉挺好飞的,你可能是心理有道坎,如果觉得不自信,可以让个老手和你一起去

190和109失速点高吗?是不是要保持一定速度的,我最怕就是老手经常说的像真机很“”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球的这个我有架,飞飞很好飞,像真机难的是降落。不要怕,一般都是降落磕弯起落架,暴力点就是机翼起落架 ...

是不是怕如果收尽油门降落,在速度低于失速点时重降?你的机要带油降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怕如果收尽油门降落,在速度低于失速点时重降?你的机要带油降落吗?

具体要看飞场环境和当时的风速风向的。降落的时候多模拟降落几次,有把握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190和109失速点高吗?是不是要保持一定速度的,我最怕就是老手经常说的像真机很“”砖“”

我感觉还可以啊,我一般都是带一点油门进场,或者手动不停推收油门,飞机离地一米左右将油门收到怠速,我感觉还是很容易降落的。你如果觉得心里没底,可以找个飞过像真机的和你一起去,放下起落架多试几次低空慢速通场,找找感觉就会好一点

网友D:
京商喷火好飞

网友D:
京商喷火 仿真机的练习机

网友D:
京商喷火GP50 仿真机里的练习机

网友E:
京商的你就大胆飞吧···看配置 飞机应该很轻··翼载荷很小··京商的像真机全做成练习机翼载荷···反正飞着和练习机差不多

网友F:
比练习机好飞!祝你爽飞

网友G:
P40飞了吗?不飞转让给我飞。qq1641954347

网友H:
不敢飞,那买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敢飞,那买来干嘛。
等技术好点再飞呗

网友I(2016-07-14):
好飞的一塌糊涂,唯一就是要注意降落时候要保持平飞,前轮如果着陆劲大了会把蜗杆撇回去,造成狗吃屎!其余如果你熟练飞行二战机,上天你会发现比那些好飞的不止一点

网友J:
我也有一架800m轻木P40, 组好了还不敢飞,墙上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