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模友们一个问题:1.2米塞斯纳黄金坞和MD到底哪个强

楼主(2016-06-11):
1.2米塞斯纳黄金坞(epo)和MD(eps)到底哪个强? 我看这两架是出镜率最高的练习机了 ,没有之一,请飞过两这个版本的模友从重量,飞行性能 等方面比较一下吧

网友A:
从塞斯纳练习升级的路过

网友B:
肯定epo好了

网友C:
两个飞机都一样!EPO耐摔一点,好修!EPS容易粉碎!

网友D:
买两架EPS就可以了,e

网友E:
MD家的EPS塞斯纳也很结实的,一般摔不坏,坏了也好修。哪家便宜买哪家的,塞斯纳就是一个过渡练习机,也就是飞个航线练习起飞降落,投个伞拉个烟什么的,飞久了很无聊

网友F:
入门机,买便宜的可以了。不要想着耐摔,摔过了都不飞了

网友G:
飞过黄金屋55块的白板和27块的白板,明显黄金屋的比27的好太多了,55块,超值

网友H:
一样一样的
这款的EPS和EPO没有多大去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