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上面厚厚 的这个是啥 散热 需要这么厚么?

楼主(2016-06-11):
拔了个电调的 皮
原来里面是个这么厚的  好像是铝块吧   散热用的吧

但是    至于这么厚么 ?

还有  这个 圆柱 形的 是啥

网友:
呵呵,那么厚完全是画蛇添足。

网友:
二极管,用来配合电容组成自举升压电路以驱动半桥的高边NMOS

网友:
圆柱形金属条应该是增加电流通过能力的吧

网友:
康铜丝 取样 猜的

网友A:
2个作用:

1) 均温。让所有MOSFET处于相同或接近的温度下,特性一致,尤其是Rds-on 和Vgs两个关键指标,以保证他们均衡的工作,避免大电流冲击某几个管子。

2) 热沉。保持系统一定的热容量,减少负载电流变化时快速的忽冷忽热对系统可靠性带来的负面影响。热流通路的计算常类比为电流通路,热沉的作用相当于电路中的电容。

至于PCB背面的铜条就简单了:降低大电流通路的电阻,史称“汇流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作用:

1) 均温。让所有MOSFET处于相同或接近的温度下,特性一致,尤其是Rds-on 和Vgs两个关键指标 ...

明白了  避免温差变化太大?并不是一味地快速降温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