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机械部分调试~~~求版主加精,老婆想要个51的帽子^_^

楼主(2016-06-11):
先上图,老婆帮我拍的。

写这个帖子目的有三
1.之前有个帖子加精了,论坛送了帽子,老婆很喜欢,要我再挣一个回来,然后陪我玩飞机她会更高兴;
2.一直很想很想写个250的调试贴来活跃一下250的群体,感觉现在没什么人玩250了;
3.个人觉得250不是传言的那个渣,很多人出现的问题往往是装机和调试的时候,忽略了一些机械部分的细节造成的,其实250搞好了,乐趣多多。

本文只针对单纯的机械部分的调试,其他的和所有直升机相同的东西都不写了,写不好。

250的机械部分为了调理清晰,我就按照从头到尾的顺序来码字了。

旋翼头
1.有副翼,这个没得选,只有一种款式,而且有副翼的250对飞机的重心和震动要求很高,这个不是用来炸的,磕磕碰碰也不行。
2.无副翼
2.1 DFC没玩过,跳过
2.2 天龙或者亚托的那种细横轴的那种,这个和有副翼相同不是用来炸的,磕磕碰碰也不行,当初我桨稍微扫了一下墙,断横轴射桨。
当然,这个可以把横轴改为12.9的螺丝,耐操很多。
2.3飞越这种短粗很轴,很耐操,很多时候炸鸡满血复活
但是这个旋翼头有个问题,如下图,桨夹的位置不固定,拉出来放心飞吧

机身
250的机身,主要涉及的问题,也是250另很多人头痛的问题------螺丝

如图天龙的螺丝包里面除了星型螺丝,还有十字螺丝。经常拆卸的地方,可以换用这个螺丝。
注意!!!
星型螺丝装的时候,不用用力过猛,感觉到位了,再稍稍带一点点就可以了;
螺丝一定要用螺丝胶,但是不要用红色的那种高强度的;
螺丝胶也不要上一样多,单侧螺丝胶可以多上一点,对侧少上一点,拆得时候,拆一边就可以了,尽量不要都拆,废螺丝刀,也废螺丝,更费神;
有条件的话,买几包螺丝备用,反正不贵,螺丝最好用一次下次就换掉,如果实在要用,也挑一点都没受损的用。用两次也该换了,不然取不下来;
螺丝刀加个磁铁,方便很多,刀头用久了,有磨损了就不要再用了,因为这样会加速螺丝损坏,导致好螺丝刀也拧不下来了。
当然也不是就把螺丝刀报废了。可以用钳子,把磨损的部分剪掉。大概能剪两次,然后就报废,下图是剪过一次的,剪了用锉刀修平

舵机
其实尾舵机的位置可改可不改。但是不改为舵机位置的情况下,部分舵机很难做到为拉杆平直。导致尾拉杆阻力加大,尾巴不顺滑,然后金鱼尾。
尾舵机的改装,可以改到原来的陀螺固定板上面,但是要加固。我用了一个废弃的锯条,自己剪了一截。
至于怎么装上去的,请穿越我之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3573

把舵机垫高,这样就可以保证拉杆平直,阻力较小。PS:拉杆固定环一个就够了。

然后是尾撑
250的尾撑很细,容易产生共振,我把尾撑中间做了一个固定,一个卡片,加扎带就OK了。

然后把卫星固定在上面,之前在论坛看到其他人这样做,于是学过来的。
像02S这种小鸡装K8的时候,卫星我都是和K8集成到一起的,但是250的机身是碳纤的,单个卫星,天线又短,怕失控,所以远离机身,没有和K8集成到一起。

同样为了减震,加上了橡胶圈。

说道震动,上次炸鸡以后,飞机震动一直2000多,但是飞起来任然棍子一个。
昨天排震,最后发现震动的来源是电机主轴轴承
对小飞机而言,这两个是比较容易被忽略掉的地方。
单上电机震动1400+。。。。然后换了电机,震动200.上了大齿以后震动1100+,大齿和单向都是拆的另外一个状态完美的飞机。。。。
然后装上轴传和主尾桨。震动1200,,,,,算了将就飞了,手上没有新轴承了。   想当初这个飞机震动300多,卧室脱控3S~5s,飞机还是在1M范围内。
然后是尾巴
伺候过3个250,尾巴一个飞跃和亚托杂交的,一个天龙的皮带,一个晚上60多的飞机的皮带的。
总结出来的是,其实250的尾巴锁不住,鲸鱼尾,和尾巴的虚位,品牌,单推还是双推,真的没多大关系。关键是顺!!!!!
尾桨夹和中联装好以后,线不要装机,用手试试,滑不滑,要没阻力,很滑,才装机。

上图是没有垫片的尾巴,直接螺丝固定轴承
天龙的尾巴滑-------因为没有垫片,单独螺丝固定到轴承的内圈上;
70多的空机尾巴不滑-------结构和天龙的一样,但是估计是处理货,放久了,油干了,而且螺丝也拆不下来,换飞越的。
飞越的尾巴不滑----------因为有垫片,但是垫片不合理,螺丝紧固以后,垫片同时接触轴承的内圈和外圈,所以导致金鱼尾。
那之前为什么说的换飞越的尾巴呢-------------------------改垫片!!!!!!!!
方法有两种,第一,就是加一个薄的,比原来垫片小一号的,顶住轴承内圈;
第二,如果有飞过华科尔SCP或者MCP的,就可以直接用华科尔主轴的垫片,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就是桨夹和中联之间那个,如图、
大小刚合适。

然后是亚托的双推,杂交机实在要用怎么办呢?谁叫这么小的金属双推看着这么迷人呢

飞越的轴传尾波箱,四个角磨掉,图上箭头处加垫片。因为飞越的波箱比亚托的厚,上个对比图。
其实也可以直接用亚托的尾波箱一套的,但是传动轴那个地方要改,我改了以后不能保证轴和齿轮同心,震动变大,所以换了飞越波箱。

最后还有一个图片没有拍到的地方,针对飞越轴传,前伞齿处,水平的那个伞齿容易产生向下的位移,要加垫片,或者用胶粘牢~~~~~~!!!!!很重要,不然起落多了,容易震动变大,扫齿,炸鸡!!!!

楼主:
补充一下,关于金鱼尾,还要检查尾推的L壁顺不顺,因为零件太小,容易弄上螺丝胶。还有尾舵机的球头装最内侧一个孔。

网友:
台太专业了,UP主这是以一个研究者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学习了,不论是技术还是精神。

网友:
直升机确实很漂亮,尤其是这些歌机械部分,凡是飞机来?炸起来?我就呵呵了。。。。

网友A:
支持给楼主和他老婆一人一顶5imx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给楼主和他老婆一人一顶5imx帽子

谢谢哥们支持,因为上次论坛送了一顶,老婆看到了,她也想要

网友:
真希望亚拓出新款250啊

网友:
亚拓250已经炸天了,这么小的空间,感觉已经是最合理的结构了。

网友:
LZ的心得很实用,250现在玩的是少,看飞越的配件都没怎么有买的

网友:
双推 好贵

网友:
厉害。。深深的感到不是一般人可以装好的。

网友B:
同样在玩250,很值得参考。请教1下亚拓双推能装到皮带波箱上吗?还有LZ用的什么桨?TB搜索205桨不多了,买过2对飞越的重量差距严重到无法配平,装上去震动4000多根本用不了。。现在用胶桨震动1500多,但胶浆整台机都迟钝了。。用亚拓桨又太贵了~最后发下JJ设备摆位

网友:
果然成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在玩250,很值得参考。请教1下亚拓双推能装到皮带波箱上吗?还有LZ用的什么桨?TB搜索205桨不多了,买 ...

我一个飞机用的碳桨(亚托那种外形的),一个用的塑料桨(天龙250那个。这个塑料桨是我第一个250到现在一直用的。。。炸不坏,家具和墙壁被砍了好多口子,桨平衡依然完美)
飞越的木桨买了两副,到手直接想扔了。。。还有一副天龙那种外形的碳桨,朋友给的,重心严重不一致。

亚托的双推目前只能装亚托的侧板,或者DIY的侧板,天龙飞越都不行。

网友C:
楼主,我也买了70元空机,但是里面有一个袋子被拆开过了,不知道是不是少东西。
可以帮我看下吗
这是全部,右下角那个袋子被拆开了,里面的东西不知道少没少

这是几包小的

我看物品介绍里有螺母,但是我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买了70元空机,但是里面有一个袋子被拆开过了,不知道是不是少东西。
可以帮我看下吗
这是全部 ...

我拿到的没有螺母,除了主桨夹 加个防松螺母(不加也可以,上点螺丝胶),其他地方用不到

大概看了一下,东西种类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到的没有螺母,除了主桨夹 加个防松螺母(不加也可以,上点螺丝胶),其他地方用不到

大概看了一 ...

好的,谢谢!我可以放心拆包了

网友D:
楼主很细心
我有个小问题请教下:我的380炸过一次,修好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尾巴打舵,滑块移动的很慢,但是进入K8尾巴设定选项,就正常了,退出来以后又变慢了。空中尾巴非常软,怎么回事?至于陀螺仪设定,机械,遥控器等等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细心
我有个小问题请教下:我的380炸过一次,修好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尾巴打舵,滑块移动 ...

没玩过380呢,不过你说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
我也遇到过,飞机所有参数都没有变,拆了尾巴换个新配件,振动变小了,结果尾巴肉肉的,怎么调软件都不行,最后调了舵臂球头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玩过380呢,不过你说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
我也遇到过,飞机所有参数都没有变,拆了尾巴 ...

哈哈 茅塞顿开  之前是 KST565X  换了DEKO中舵
我调整一下舵机臂孔试试看   说不定就能解决了   多谢了

网友:
顶一个,好久没见250这么好的帖子了,当年250入魔,期间飞过很多飞机,现在都卖了,就留了250偶尔玩玩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玩了两架250,确实比450调试维修麻烦些,但是玩起来很安心,安全

网友:
顶一个,参考楼主帖子,看能不能把我的250修好,上次炸了就没想修了,一直在盒子里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细心
我有个小问题请教下:我的380炸过一次,修好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尾巴打舵,滑块移动 ...

可能是桨夹变形

网友C:
楼主,我发现飞越的尾桨夹和尾中联之间虚位很大。
螺丝上紧后两边桨夹还是可以明显晃动,这样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发现飞越的尾桨夹和尾中联之间虚位很大。
螺丝上紧后两边桨夹还是可以明显晃动,这样正常吗?

我的可以晃动,大于02s  小于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可以晃动,大于02s  小于450
拿在手里松垮垮的,明天450l到了,周末回家试试02s的。
那个70元的空机貌似不怎么晃。
还有尾中联的紧定螺钉用多大的内六角,0.7还是0.9.
还有70元空机的碳纤侧板尾巴的矩形孔要大很多,装上天龙的尾管座没法很好定位。

网友E(2016-09-10):
楼主你的大桨转速 估计在多少值左右    70多块的空机  尾传部分那个塑料一定要换掉   我的融化过了两个  这是有多高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大桨转速 估计在多少值左右    70多块的空机  尾传部分那个塑料一定要换掉   我的融化过了两个  这 ...

你说的塑料是什么东西?我忘了电机多少kv了,天龙电机,3s,油门大约60吧

网友(2017-08-14):
果然是高手,厉害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