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遥控器电量显示为什么不准啊?

楼主(2016-06-11):
遥控显示9.9V,用BB响测电池12.1V,请问这是为什么啊?用了原装的降压调条,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电量显示为什么不准啊?

网友:
都知道用了降压模块了~那个我从来没用过,顺便说一句,BB响的电压,仅供参考!

楼主:
那能不能问一下天地飞9它的版本信息了是V几啊?

网友A:
降压模块,就是两个二極管串连 ,每个管降 0.6v  所以 12.1v減去1.2v =9.9v

楼主:
哦(⊙o⊙)哦,谢谢啊!

网友:
我从来不用降压线

楼主:
那接上去不会烧掉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压模块,就是两个二極管串连 ,每个管降 0.6v  所以 12.1v減去1.2v =9.9v

12.1-1.2=10.9

兄弟你数学是隔 壁老王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