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RS1306—比同级别电机拉力多70g

楼主(2016-06-12):
银燕RS2205在本年度迪拜穿越大奖赛中表现出色而被国内外穿越发烧友广泛认可。经过半年多的潜心研究,银燕又推出同系列微型马达RS1306,比同级别电机拉力多70g!并真正支持4S锂电,为微型多轴提供充足动力!

EMAX RS1306具备如下特点:
1.沿用强吸风设计,大幅降低电机的整体运行温度;
2.真正支持4S锂电, 搭配3寸桨,实测拉力高达340g;
3.M5防滑螺母设计,完美搭配市面上孔径为5mm的桨;
4.采用日本原厂直供NSK轴承,电机运行超顺滑,寿命更长;
5.采用N52磁铁,超强磁力,带来超强动力;
6.EMAX电机均经过有限元专业磁路分析,使友商抄得了外观,抄不了核心!

网友A:
4000KV的电机是不是召回了?怎么淘宝上都说只有3300KV的?

楼主(2016-07-13):
引用 网友A:
4000KV的电机是不是召回了?怎么淘宝上都说只有3300KV的?

您好,4000KV和3300KV都在正常出货,有些淘宝商家可能存在没现货的情况。

网友B(2016-08-28):
你好这个银燕1306电机KV4000发热严重,我以为是4寸桨的问题,结果空转也热。我以为是电调的问题,换了乐天15A为蜻蜓12A,因为乐天不能设置为高进角。结果无论是自动进角,高进角,低进角发热均十分严重,并且高转速时有颤抖感,烫手。ZIDAN头都没装。

楼主(2016-10-08):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银燕1306电机KV4000发热严重,我以为是4寸桨的问题,结果空转也热。我以为是电调的问题,换了乐天1 ...

您好!RS1306  4000KV的电机应该用3寸桨,用4寸桨的话,负载就大了.所以会导致发热的.有可能还会烧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RS1306  4000KV的电机应该用3寸桨,用4寸桨的话,负载就大了.所以会导致发热的.有可能还会烧坏的,{:1_ ...

嗯,修好了!国庆装起来首飞五秒一个又烧了!不想修了,挂闲鱼了我在闲鱼卖·130穿越机1306电机#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http://a.lkjujm.com/F.beq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