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穿越,还请各位老司机多带带~

楼主(2016-06-12):
先来秀一下我的260,走线什么的请无视……顺便问各位大大一个问题,天7的原装接收机说是ppm和pcm自适应模式,这个是什么情况?难道这个可以直接当ppm接收机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蛮帅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蛮帅气的

谢谢。

网友B:
那脚抢镜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脚抢镜头了

室友的脚

网友C:
楼主请报一下配置

网友D:
我没用过天七,我觉得你说的ppm和pcm是不是指的调频的脉冲位置调制信号和脉冲编码调制信号。和飞控用的ppm总线控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过天七,我觉得你说的ppm和pcm是不是指的调频的脉冲位置调制信号和脉冲编码调制信号。和飞控用的ppm ...

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我把接收机当ppm接线的时候飞机没响应,估计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E:
装的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报一下配置

机架是翼飞特260  , f3飞控,mini16a电调(我买的30块钱一个,某宝上有,用到现在没出啥毛病),银燕1806电机,5040kingkong桨,双路bec分电板,700线摄像头,600mwmini图传(某宝上有80块钱的,但是建议别贪便宜,发热太厉害了),天7接受机pwm(建议能用ppm就用,因为pwm得接线太多了,ppm接3根就行了),蘑菇天线,尾灯是ws2812b带bb响(貌似ppm模式才能设置方向灯), 酷点3s2200mh25c,灯板是华杰里买的5v一拖4彩灯,最后5块钱的天线座(自己剪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的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加张图,明明尾灯没有设置竟然在没电的的时候亮了,竟然有低电压报警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架是翼飞特260  , f3飞控,mini16a电调(我买的30块钱一个,某宝上有,用到现在没出啥毛病),银燕180 ...

我用的也是银燕1806的电机,现在都用2204的电机,2204真的比1806的动力强吗?我我查了一下1806比2204的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银燕1806的电机,现在都用2204的电机,2204真的比1806的动力强吗?我我查了一下1806比2204的效 ...

我也不是特别懂,2204的直径大一点扭矩就会大点这样比较暴力可以带6寸桨。我觉得主要看机架和桨的搭配。6寸桨280机架就用2204之类的,1806我觉得用在250以下和5寸桨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主要是1806的电机比2204轻很多,比较适合轻巧的穿越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多少人用1806,主流配置都是2205和2204的电机,也许是种潮流吧,我觉得1806是够用了。我试过1806上6寸桨,烫的厉害,5寸就是温的,所以5寸桨的话我用1806就够了效率比2204的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特别懂,2204的直径大一点扭矩就会大点这样比较暴力可以带6寸桨。我觉得主要看机架和桨的搭配。6 ...

估计是大家心里作用,总感觉电机大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