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每炸必烧电机电调

楼主(2016-06-12):
飞越250cc3d专用机架,好硬10a穿越专用电调亚太版,浪语1806 2300kv电机,集成穷人osd,图传immersion600mw5.8
5.4桨

飞的过程中有时候会丢图像,重点是掉地上之后,就开始冒烟,电机烧到漆皮爆裂,电调功放管也烧炸了,电池烫手。

ps:冒烟时油门为0,电机上锁
按说堵转不是应该停止输出吗,为毛直接烧了,大家炸鸡都烧吗?大家都用什么配置练手

网友A:
炸鸡过后应该是直接短路了吧,有次我装电调不下心短路了,上电就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过后应该是直接短路了吧,有次我装电调不下心短路了,上电就就烧了。

有道理,可是堵转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B:
失控保护要设置成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保护要设置成停转..

并不是失控了呢,就在我眼前呢,失控保护已经是停转了呀

网友C:
电调10A的余量不够,里面管子击穿短路,然后就电机发烧电池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10A的余量不够,里面管子击穿短路,然后就电机发烧电池感冒了

要是堵转了,能自己保护一下,是不是就不用那么多余量了

网友D:
养成炸鸡立刻上锁的习惯。。反正我是不信任什么堵转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堵转了,能自己保护一下,是不是就不用那么多余量了

你要只是悬停什么的温柔地飞10A是够了,要暴力飞飞行中电调都可能直接挂了.堵转保护那也得先挨过堵的那瞬间才能谈保护

网友E:
怠速调成油门最低停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养成炸鸡立刻上锁的习惯。。反正我是不信任什么堵转保护

炸鸡立刻上了锁,难道是飞控的毛病吗,我用的是默认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只是悬停什么的温柔地飞10A是够了,要暴力飞飞行中电调都可能直接挂了.堵转保护那也得先挨过堵的那瞬 ...

那我换个390 30A那个电调,应该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怠速调成油门最低停机,试试!

一直就是这样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