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主板可以维修吗?

楼主(2016-06-12):
我的k120玩了快十个月了,从最初的四面悬停都不稳到现在可以半圈自旋翻了。期间炸鸡无数,舵机还可以换9251,换换齿轮解决,主板焊点摔坏了有些还能自己重新焊,有些零件太小自己根本没法下手,总共坏了三块主板了,求大神指导下主板有地方维修吗?

网友A:
很难。一般修理家电的都不会接,估计修理费还不如再买一块呢

网友B:
你真有钱  这个破玩意卖很贵的
我是在阿拉丁大的指导下   换了110主板
电调用银燕12a才25块还可以定速 缓启动

网友:
估计不太好修,换新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一般修理家电的都不会接,估计修理费还不如再买一块呢

厂家不维修的?付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有钱  这个破玩意卖很贵的
我是在阿拉丁大的指导下   换了110主板
电调用银燕12a才25块还可以定速  ...

110主板也不便宜吧,还要配电调,主要是不会改,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0主板也不便宜吧,还要配电调,主要是不会改,求指导!

改很简单,刷电调也不难,玩小鸡很折腾的,不然真的太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很简单,刷电调也不难,玩小鸡很折腾的,不然真的太坑了

如果有个指导贴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个指导贴就好了~

唉   我太懒了   其实早就想发个帖子    这两天忙完一定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我太懒了   其实早就想发个帖子    这两天忙完一定发个帖子

坐等技术贴了~玩小鸡也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D:
我来帮你修,是原件脱落还是有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帮你修,是原件脱落还是有其它问题?

请问你是?

网友D:
模友,业余爱好电子维修,向FBL80这种的陀螺仪都可以自己换,虽是业余爱好,焊工和维修水平不必专业的差。

网友E(2016-12-02):
引用 网友B:
你真有钱  这个破玩意卖很贵的
我是在阿拉丁大的指导下   换了110主板
电调用银燕12a才25块还可以定速  ...

K120换110主板能用2S电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模友,业余爱好电子维修,向FBL80这种的陀螺仪都可以自己换,虽是业余爱好,焊工和维修水平不必专业的差 ...

可以维修120主板吗,就是对频不上,偶尔对了两次频,一插舵机和电调就对不上了。你可以维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K120换110主板能用2S电池吗。

我换过,现在换977主板了,一样用啊,不过我电调坏了,自己刷的银燕电调,超级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现在换977主板了,一样用啊,不过我电调坏了,自己刷的银燕电调,超级便宜

听你这么说感觉好难改,因为我的120主板现在还对不上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听你这么说感觉好难改,因为我的120主板现在还对不上频。

啥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啥控?

14sg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4sg

伟力的频率很宽,扶他吧有的就是对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伟力的频率很宽,扶他吧有的就是对不上

之前是对上的,就是那天飞把一个脚针弄断了。回来自己焊接起来。连了很久连上了2次,结果一插舵机又连不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之前是对上的,就是那天飞把一个脚针弄断了。回来自己焊接起来。连了很久连上了2次,结果一插舵机又连不 ...

电路上的问题我就不懂了,你可以去问问阿拉丁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的问题我就不懂了,你可以去问问阿拉丁大神

好,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维修120主板吗,就是对频不上,偶尔对了两次频,一插舵机和电调就对不上了。你可以维修吗

没飞过K120不过我感觉像是那里虚焊了,看看接收芯片。我的一个FBL80主板也是不能对频,昨天在售后那买了个接收芯片准备回来焊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飞过K120不过我感觉像是那里虚焊了,看看接收芯片。我的一个FBL80主板也是不能对频,昨天在售后那买了 ...

好,谢谢

楼主(2020-07-15):
引用 网友D:
我来帮你修,是原件脱落还是有其它问题?

请问知道伟力k120锁尾用mos在哪能买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友,业余爱好电子维修,向FBL80这种的陀螺仪都可以自己换,虽是业余爱好,焊工和维修水平不必专业的差 ...

兄弟,能帮忙修k110主板吗,问题是主板飞一小段时间电调就被保护,就是主电机慢慢停止,其他设备正常

网友:
万物皆可修,有钱都好说

网友(2020-11-02):
买也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你这么说感觉好难改,因为我的120主板现在还对不上频。

直接换110/100的主板也行,电调换成2s,外置3Abec给尾电机供电应该是够用的。

网友:
没多少钱换新的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