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谁飞过这种epp3d飞机,飞行性能怎么样?1米翼展的

楼主(2016-06-12):
2个飞机价格相差很大,前面那个260,后面380,感觉很贵,但是耐炸易修复,有没有大神玩过,说说飞行体验,侧飞,横滚之类的性能

网友A:
没飞过,类似板机。价格不可亲!

网友B:
这价格......
图便宜的话,8mm级别epp更轻更慢更耐炸,飞行性能还有保障....
图好看,15e象真epp也和380价格差不离,性能更是有口碑.....

网友:
贵,而且,机身刚性不好,因为没有碳杆。

网友C:
不亲民的价,不高也不低,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
图便宜的话,8mm级别epp更轻更慢更耐炸,飞行性能还有保障....
图好看,15e象真epp也和380价格 ...

天翼的8mm我也有,不抗风,15e仓身也买了2架,但是15e不耐炸呀,每周飞30电左右,每周大小炸5次左右,大炸维修难度高,小炸也要修理半天,图上的飞机价格确实贵,如果飞行性能能接近15e的话那就是练习机的不二选择,这种飞机不怕炸,怎么炸都是一管胶水,想怎么飞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亲民的价,不高也不低,不选择。

唯一选择的理由是耐炸易修复,一管胶水走天下,如果飞行性能好的话,是3d新手练习机的不二选择

网友:
片片机的手感怎么能和像真机比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翼的8mm我也有,不抗风,15e仓身也买了2架,但是15e不耐炸呀,每周飞30电左右,每周大小炸5次左右,大 ...

厚epp片机8眼也有款,198
epp实心仓身15未来模型有几款.....

网友:
看配置和重量,性能还好,价格略贵

网友:
好贵,天翼8mm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epp片机8眼也有款,198
epp实心仓身15未来模型有几款.....

未来模型实心仓身15e我也买了,里面的实心是假的,填充的是普通泡沫,用手指一戳就烂,飞行性能不知道咋样,现在还在封藏中

网友:
这个尺寸的泡沫板身如果没有碳杆支撑刚性必差,绝对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未来模型实心仓身15e我也买了,里面的实心是假的,填充的是普通泡沫,用手指一戳就烂,飞行性能不知道咋 ...

........还是飞8mm的epp吧,炸的不心疼,可以炸很多很多次,,,风不太大的话当练技术了,风大的话,,,,15级别的炸的也很快....
估计你和我 状况差不多吧,最近我把15e,30e,暂时放下了,飞8mm,随便炸,勉强扭力吊不怎么炸了,蛇滚雏形有一点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来模型实心仓身15e我也买了,里面的实心是假的,填充的是普通泡沫,用手指一戳就烂,飞行性能不知道咋 ...

和你上面有点类似的悍马什么的我以前买过几架,那个很便宜,和你这两个大体差不多,新手练练航线和不太暴力的动作还行,练3d还是8mm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飞8mm的epp吧,炸的不心疼,可以炸很多很多次,,,风不太大的话当练技术了,风大的话,,,,15级别的 ...

天翼8mm我整了2架pnp的,悍马也整了架,正飞,盗飞,横滚还行,但侧飞完全不行,还有就是非常耐炸,头炸断了半小时也能复活接着玩,所以想问下图片上的飞机性能咋样,好飞就准备买,,8mm跟15e飞起来感觉差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翼8mm我整了2架pnp的,悍马也整了架,正飞,盗飞,横滚还行,但侧飞完全不行,还有就是非常耐炸,头炸 ...

看照片,性能应该和悍马类似,机翼结构基本一样,机身有一点变化,做的更美观了,但加强还是不够,组装精度不好保证,没有十字片机容易准确装配,最多你想像比悍马好一点点,,,,在炸机比较频繁阶段,好像只有飞8m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性能应该和悍马类似,机翼结构基本一样,机身有一点变化,做的更美观了,但加强还是不够,组装精度不好 ...

正解!

网友D(2017-03-20):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类似板机。价格不可亲!

求助啊  新手。推荐个3D机呗  详细的 电装啥的都告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助啊  新手。推荐个3D机呗  详细的 电装啥的都告诉下

天翼新款15e奶炸,基本就换电机固定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