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新问题 500油直 飞一会就没动力了

楼主(2016-06-12):
如题 刚打着火没什么事 飞一小会就开始没动力了 然后就熄火了 怎么也打不着了 就得放一会 然后才能大着
怀疑是
发动机
温度过热 可是之前没什么事 现在就不行了 如果是过热的话怎么才能让温度降下来呢??

网友A:
如果你目前发动机还没有拉缸的话,那么发动机贫油,如果是OS的发动机油针放两至三格试
调至正常悬停后降落用手可以摸后机匣盖几秒,就基本上正常了

网友A:
另外检查一下发动机的热火头。

网友B:
应该是贫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