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3060电机kv值 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6-06-12):
几年前买了Kk的3060电机 现在不知道这电机的kv值了 怎么办 有高手解答吗

楼主:
我去 不知不觉六年了

网友:
不知道的话只能用笨办法,

网友:
装桨负载测试··只能凭经验知道大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 不知不觉六年了

你只能这样测,电机上装个桨,要一个红外测转速的仪器接上电调测转速,在用你用的实际电压除以转速就是kv值了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用充满电的2s/3s电池,电机空载到最高速,用声频软件测出电机的声音频率,然后将测量值(频率HZ *60s)/ 电池的(空载电压)≈电机kv值。关于声频软件网上搜“Syaku8”这是一款乐器校正APP,需要利用的是里面的声音频率功能。

注意:测量时用电脑的麦克风尽可能贴近电机外壳,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数值。
           我用这个方法,测出的KV值与厂家标称值仅相差不到5%,希望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用充满电的2s/3s电池,电机空载到最高速,用声频软件测出电机         ...

这么厉害?

网友:
神速回复!我也是参考别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