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Infinity LiHV电池放电对比测试

楼主(2016-06-12):
高压锂电(LiHV)是通过改良电解质和电极材料,使得总体放电电压提升的锂电池。明显的特征就是充电电压从4.2V升至4.35V 标称电压从3.7V升至3.8V。
论坛上曾经有过多个LiHV的评测帖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将电池充到4.35V和4.2V进行放电容量、能量、曲线的对比。
花牌是一个同时做锂聚合物动力电池(EVO Infinity系列) 和高压锂聚合物(Infinity LiHV)的品牌。那么,我们就一探究竟。

免责声明:锂电池的电化学反应剧烈,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使用不当将会引起事故。请在温度适宜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进行充电/放电操作。使用者应为使用锂聚合物电池承担相应的风险。本帖作者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出场电池:花牌Infinity系列4S1P 1500mAh 14.8V 50C
花牌LiHV 4S1P 1500mAh 15.2V 40C

尺寸重量几乎一模一样

还有一块格氏电池,这是去年9月份入手的,一直飞到现在,看看它的表现是否令我们满意。

本次测试使用的充电器:PG C610 。它可以为电池提供5C的充电电流

放电仪:EBD-M03。它精度较高,可以连接电脑,不过只有20W放电能力,故本次评测放电电流为1A

楼主:
高压锂电的一大特性就是放电平台的提升,它们在整个过程中都拥有比普通锂电高的电压不仅仅容量得到了利用,能量也有明显提升。

如图所示:三星29E与30B(这是个高压锂电)的测试图像

图片作者:HKJ,请尊重原作者版权,图片来源见图右上角。

LG B3与 D1(高压)

我们不难发现:即使高压锂电只被充到了4.2V,它仍然拥有比普通锂电高的放电电压。

楼主:
花牌电池测试图像如下

横向对比:

纵向对比:

再来张格氏的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1:无论是LiHV还是Li非HV,它们在4.35V下容量和能量都明显高于4.2V下。
2:LiHV只有在4.35V下才能达到标称容量,而非HV电池在4.2V下就已经达到了。
3:纵观曲线,形状没有明显不同,4V和3.7V的“小拐弯”和3.6V的“大拐弯”均完全一致。4:按照标称使用将LiHV充到4.35V,Infinity充到4.2V,放出能量分别是22.68Wh和21.74Wh。前者只比后者高出4.3%,远没有达到产品宣传中所说的15%提升。
5:将相同电池充到4.35V与充到4.2V。24.70Wh/21.74Wh=1.136这才是提升了13%能量

总结:无论是LiHV还是LiPo(非HV)其用料并无明显区别,提升能量是通过将电池充到4.35V的行为而不是使用所谓的LiHV达成的。
观察仔细的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普通航模锂聚合物电池的放电平台其实就已经高于高压18650电池了。

网友:
详尽,有据。多谢楼主测试分享!

网友:
用数据说话,必须顶

网友A:
尝试把普通锂电充到高压标准后试试了没

网友A:
哦看到了……看起来曲线的走向一样,配方很接近的感觉。

网友B:
给楼主分析精神点个赞。
但是总结结论是不对的。有以下几点是否值得再次思考?
1:   按照结论所讲,LIHV 和普通电池无本质区别的话,是否所有电池商可以把普通4.2V 的电池,标称到4.35V。
硬件未做任何改变,容量即可提升一档。
如1500 4.2V 的电池,直接标称4.35V ,然后容量即可标到1600 1700去。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这么做。
2:  4.2V 的电池,能否长期4.35V 来使用,寿命是否有影响,安全性是否有保障。没有人能给出权威答案。
因为这2钟电池,有本质区别。电极材料,电解液都是不同的。
3: 就如INFINITY 1500 50C 4S 和INFINITY LIHV 1500 40C 电池,尺寸,重量几乎一致。
那为何1500 50C 电池,在4.2V 时就可以达到标称容量。 而LIHV 需要4.35V 才能达到标称容量。
按照结论所讲的电芯没有本质区别的话,LIHV 充到4.35V 时,容量可以达到1600以上。而事实并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分析精神点个赞。
但是总结结论是不对的。有以下几点是否值得再次思考?
1:   按照结论所讲,LIHV  ...

1:我只是做了个测试,并将结果发到论坛上面了。本人从来就没有建议任何人将锂聚合物电池充到4.35V!至于那个“如果”的标称,1300mAh到4.35可以1500是不是哈。(我只是也如果了一下,从来没有认为您是这么做的
2:电极材料和电解质的区别将会改变电极电势造成放电曲线的改变,见2楼我引用的图片,而在测试中,曲线一模一样。
3:见横向对比,无论是4.2V还是4.35V,LiHV放出的电都

而且,按照您所说的话,我们的“正常使用”那就是把LiPo充到4.20V,把LiHV充到4.35V,那也仅仅多出来了4.3%的能量。纵使您的描述完全属实(确实是改良的电极和电解质提升容量和安全性)那也远远没有达到产品宣传的15%,连它的三分之一都没有! ,却贵了整整20块钱
完全不值得用LiHV。

网友:
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到了……看起来曲线的走向一样,配方很接近的感觉。

电极材料分为钴酸锂(大容量) 锰酸锂(大电流) 磷酸铁锂(长寿 85%放电是平台) 钛酸锂(低电压) 三元材料(大容量较大电流无放电平台)等 电解质是六氟磷酸锂等物质。不同的材料有些标称电压一样有些不一样比如磷酸铁锂是3.2V。不同材料放电曲线的高度 斜率和形状都不一样(见2楼)。我测试图中连几个细小拐弯处都一样,所以说LiHV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独特”那么“高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极材料分为钴酸锂(大容量) 锰酸锂(大电流) 磷酸铁锂(长寿 85%放电是平台) 钛酸锂(低电压) 三元材料(大 ...

所以我也说配方很接近的感觉。改体系曲线一定会变的,但是微调就不好说了

网友:
感谢楼主如此详细的对比
只买对的不选贵的

网友C(2016-07-27):
长期把普通电池,冲到4.35v。对电池影响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期把普通电池,冲到4.35v。对电池影响有多大?

没有多大。电池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3.85V/S中度过。你肯定不会24小时不间断充电 飞 充电 飞 充电 飞 ……只要你别充满放置就行了。电池基本上都是放坏的或者是炸坏的。而且你如果真的认真看完这帖子你会知道标称4.35V的电池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会导致用户怎么用罢了。

网友(2016-10-19):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普通锂电充到高压标准后试试了没

我是过欧阳电池冲到4.3 心理紧张 刺激 结果证明可以普通电池可以冲到4.3没任何问题,当然容量也会相应增加

网友D(2017-06-23):
额。已经快一年了额。。。。啰嗦几句。
拿格氏高压和普通电池对比吧,12000mah6S普通版电池,266.4Wh,1576g重量,能量0.169Wh/g。
高压版:12000mah6s高压电池,273.6Wh,1460g重量,能量0.1874Wh/g。
哦,容量上,确实啊,273.6Wh除以266.4Wh,提升3%而已嘛。
问题是电池是有重量的啊,0.1874Wh/g除以0.169Wh/g。10.9%的提升还是有的。
额,虽然厂家都是扯淡的,15%的提升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再说,11%的能量比提升,考虑电池占整机重量比重,换算到整机续航上,也就只能提升7-8个百分点。不过高压电池提升好歹还是能看得见的吧。
当然要在机型,动力组,电池匹配的相当好的情况下,嗯,这也是玩机子的最起码要做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已经快一年了额。。。。啰嗦几句。
拿格氏高压和普通电池对比吧,12000mah6S普通版电池,266.4Wh,157 ...

请问你的结果是将电压充到多少V测量的?实际充电电压不同结果也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