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降落后摆动问题如何解决,求教

楼主(2016-06-12):
各位模有,我的新装450出现这个问题调试了很久,但是始终找不到点。求有经验的模友指导
飞行时没有双桨,主轴也没有间隙,横轴也没发现什么。我的机器参数是亚拓原厂的电调RCE-BL45X,持续电流45A,峰值电流60A。亚拓原厂电机460MX,BEC输出3A。斜盘舵机是3个DEKO的D1102.尾舵机是DEKO的HV6125.陀螺仪是黄K-BAR。
                 自己拆下桨叶测试的时候发现机器有一些震动,软件分析时振动值最大不到450。但是频率和这个摆动的频率不一样啊。怎么会引起如此剧烈的摆动。

楼主:
怎么没人看,是没人看还是没人回啊,就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大桨太紧

网友:
飞行正常降落后停止推油门后抖?

楼主:
正常降落后打hold后抖,不打hold收油门也抖。奇怪的事。

网友:
不是亚拓原配,建议发到综合区会更多人给参考意见。

网友:
檢查主軸軸承座是否歪掉
主軸由上放入必須順暢

网友:
大桨不平衡 ,慢慢调就好了。

网友:
低速螺距有些大,调调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