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悟空和A2哪个更稳?

楼主(2016-06-12):
昨天飞的s1000,风大概3-4级,悟空非空gps状态下的姿态吓死人了,直接降落停飞。A2的比较稳一些,想咨询下大神么,是我飞机的问题,还是A2本来就比悟空稳定。

网友A:
我见的专业机炸机,都是A2,包括我们单位的s10000都炸成渣渣了。悟空似乎还真没见过炸的

网友B:
A2硬件标准要更高一些。

网友C:
一直用悟空,最近换了A3

网友:
别说的这么吓人 1500轴距的都用的悟空……

网友D:
我也是一知半解,随意说说:
wkm是dji比较老的多轴飞控11年下半年发布的,a2稍新一些13年下半年。。
a2应该是在算法、功能上有些更新。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功能:比如通道的控制映射,imu校准,自动环绕,定速巡航,起落架控制这样。
要说稳定性上面,应该都不能说100%安全
就目前看A2性价比还是高一些啊。

网友E:
别的不说,公司以前S1000+悟空巡线抗干扰能力弱,2米自动切姿态,而后来用了A2就没出现过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