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相机求助

楼主(2016-06-12):
空中咋控制拍照?构图后,咋拍照。求教师傅们。

网友A:
我的小米相机充电一直红灯,过了一阵子红灯灭,电池测电压也好像正常。就是开不了机,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蚁更新最新固件后,买条AV输出的线连接小蚁和图传,把小蚁作为FPV摄像头用…………然后,如果要拍照,起 ...

不能遥控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遥控拍照?

可以用小蚁的蓝牙遥控器,但距离有限…………
其它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拍你不上个精灵?小蚁你还指望拍个啥片子啊!精灵吧!这个适合你远程控制拍照录像,远程回放,远程调节 ...

航拍确实精灵三四的性价比已经非常好了

网友D:
把相机的按钮接上线引到外面然后遥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907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相机的按钮接上线引到外面然后遥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9078

航拍??

网友:
是的。把拍照和摄像开关接上遥控开关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相机充电一直红灯,过了一阵子红灯灭,电池测电压也好像正常。就是开不了机,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吗

坏了,跟我的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6-07-29):
遥控器可以控制拍照的

网友:
我建议直接录像,录完以后需要那个场景直接截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相机充电一直红灯,过了一阵子红灯灭,电池测电压也好像正常。就是开不了机,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吗

啊哈哈  和我一样啊  有时候神经病一样又能开机。。。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