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电机问题

楼主(2016-06-12):
此虾准备换个电机 手里目前有4274 4268电机 请这个规格电机搞得到水冷吗 4268是1512 kv2650 苦于找不到水冷 一直不敢装船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电机入水不行~

网友:
可以把电机固定架做成水冷的传递电机热量,为了更好的把电机热量传导出去电机和固定架的结合面涂导热硅脂。

网友:
那缝纫机有年头了 不错的缝纫机

网友:
飞飞机的路过

楼主:
目前装的500级电直电机 kv1700低了 速度上不去

网友:
自己做一个

网友:
不懂,但船看起来做得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