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大神】CC3D到底能对应多少个端口

楼主(2016-06-12):
    如题 ,地面站openpilot安装后通常会自带一个驱动,每一块新的CC3D首次连接电脑时都会安装驱动并分配一个COM口而且不重复,由于累计连接过不少CC3D,现在最近一块端口已分配到COM11了;那么问题来了:【问题1】:这样的端口序列会不会终止于某个值,比如最多到COM15?
        【问题2】:假如想要清除之前已经分配给某一块CC3D的端口(比如飞丢了找不回来了)又该如何处理?

   期待大神解惑

网友A:
这种虚拟端口的分配不是按多少块CC3D来分配的,而是按所接设备的种类和接到电脑哪一个U口上来编号的,况且理论上数值不是255就是65535个,所以大可不必担心你所想到的问题发生,也不用刻意去指定端口号,虽然能通过删除隐藏设备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虚拟端口的分配不是按多少块CC3D来分配的,而是按所接设备的种类和接到电脑哪一个U口上来编号的,况且 ...

我想请问一下,我cc3d连不上电脑了,重启电脑都没用,openpilot调参界面上连接强度只有RX有一小格。现在调参数都只有用同学的电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我cc3d连不上电脑了,重启电脑都没用,openpilot调参界面上连接强度只有RX有一小格。现在 ...

发生这种现象大多数是驱动程序或操作系统的事儿,可以手工重配端口驱动程序或重做好用的系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生这种现象大多数是驱动程序或操作系统的事儿,可以手工重配端口驱动程序或重做好用的系统解决。

重新安系统麻烦,我试试重装USB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虚拟端口的分配不是按多少块CC3D来分配的,而是按所接设备的种类和接到电脑哪一个U口上来编号的,况且 ...

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昨天到手两块CC3D,分别连电脑测试都是正常识别的,只是先后接同一个U口,设备管理器里显示分别是COM10和COM11,对应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昨天到手两块CC3D,分别连电脑测试都是正常识别的,只是先后接同一个U口,设备 ...

哦,那看来是两块CC3D电脑认为是不同设备类型或者ID了,但即使是这样的话也不用担心虚拟串口数量不足这个问题,因为数量很多,足够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看来是两块CC3D电脑认为是不同设备类型或者ID了,但即使是这样的话也不用担心虚拟串口数量不足这个 ...

心里有数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用太担心,之前我的端口编号都上到40了。。

网友:
不一定啊,我只连过一块就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