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再简单点吗? 1分钟教你设置futaba 6段apm模式选择

楼主(2016-06-12):
好吧, 发现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设置apm 和pixhawk的6段飞行模式选择, 抱了一个高级控不知道控的功能, 还在用5,6年前用混控设置飞行模式的办法。
这里贴个简单的办法, 1分钟搞定。
图片用的是futaba 12z,不过理论上凡是futaba可以随便定义每个开关功能的发射机都可以用。 需要占用一个2段开关, 一个3段开关。

首先进菜单找到开关定义,futaba叫做function

进去之后找到飞行模式那个通道, pixhawk apm默认的是CH5, 把这个通道设置给一个3段开关,12z可以用SD开关,这个随个人喜好

接下来是关键, 把这个通道的TRIM“微调”开关设成另一个2段开关, 如上图, 12Z可以用SG两段开关,然后如下图,把这个开关的微调数改为+30%

开关设置好之后, 进到ATV 把5通道的终点改成70% 70%

完成。
同样的办法其实可以用两个3段开关设置成3x3=9点, 希望以后pixhawk能有9种飞行模式设定 另外trim和atv这个可以微调整, 设置的时候最好连上mission planner 打开飞行模式,测试开关的位置。

网友:
是沙发么?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
futaba那是高富帅或者高级模友的专利,或许论坛中用的都是两者兼具……

网友:
这样简单设置的结果是1~6模式之间是跳跃的, MP里面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