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能否换精灵4的2312s电机和按压式快拆浆

楼主(2016-06-13):
服役4个月的精灵3A镇楼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精灵3射浆的问题了吧?自锁浆看似很巧妙的设计,但仍存在一些缺陷:

"螺旋桨在高速旋转时具有巨大的角动量,也就是『维持以这个速度继续旋转的惯性』,而如果电机性能又特别的好,尤其是在今年开始流行的正弦波电调控制的无刷直流电机

上,电机的减速性能非常的好,比如本身螺旋桨保持在每分钟一万转,这个电机突然在零点几秒内桨到了七千,那么螺旋桨对于桨轴就会因为顺着转速方向,和上文提到的空

气作用方向相反的方向产生巨大的来自于减速的力矩,而这个力矩就可以直接让拧的很紧的自紧桨变松,甚至射桨。"(这段复制粘贴过来的)

我有个朋友新买的精灵3A,半个月不到,就射了一次,还是空中静止悬停的时候射的,虽然大疆免费维修了,但我还是有点怕,首先是维修的周期长,耽误时间 也罢,更主要的是怕砸到人,就算没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楼主是玩组装机过来的,起飞前的检查 都比较谨慎,在过去的4个月这部精灵3A大概有70-80次起降,无一事故。现在的螺旋桨有点旧了,很担心这个射浆的问题,感觉买几对新的浆备用吧,老贵又不能杜绝射浆的可能性,不太想出这个钱,有点想直接把电机也换了,直接换成精灵4的 2312S电机,配合它的按压式快拆浆使用,或许就能把射浆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了吧?

换电机对于玩组装机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问题在于高度集成的 精灵3  软硬件上是否兼容 2312电机?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尝试过
特此发贴求指导!

网友A:
帮顶,没有玩过任何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没有玩过任何精灵

网友B:
我感觉真正能避免射桨的 只有使用压片螺丝固定 也就是大桨用的那种方法 可惜dji不会采用

网友:
那么还是直接问大疆公司会更靠谱

网友C:
1.0的可以2.0的无法兼容

网友D:
看来要给精灵3的桨上点螺丝胶

网友E:
看完楼主的疑问,我的精灵三A版都不敢起飞了

网友F:
这个估计还是没有人去尝试,万一不兼容或者飞行中出故障就麻烦,直接问大疆那边还是比较有保险

网友G:
我可以告诉你,除非你玩特技,不然是不会射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要给精灵3的桨上点螺丝胶

可是不方便拆吖,我放背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真正能避免射桨的 只有使用压片螺丝固定 也就是大桨用的那种方法 可惜dji不会采用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3144\0004C0BF.png 永远是手续多的安全,可惜得牺牲便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的可以2.0的无法兼容

精灵的固件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楼主的疑问,我的精灵三A版都不敢起飞了

在没有解决方案之前,还是买几对新浆备用吧,轮流用,起飞前检查好,飞行时别做太大动作,如急刹车等,另外也尽量别拆装浆,减少损耗。哪怕是真的射,还有dji的保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的固件版本吗?

硬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可以告诉你,除非你玩特技,不然是不会射浆的。

然而 朋友的3A悬停的时候就射了,有飞行记录,大疆给保修,间接承认了这方面的缺陷

楼主:
这个怎么查看

网友G:
那是马达损坏停转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估计还是没有人去尝试,万一不兼容或者飞行中出故障就麻烦,直接问大疆那边还是比较有保险

嗯嗯,就是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改装炸机了,哪怕是机子原本的质量问题,大疆 :私自拆装,不给于保修(虽然保修本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但私自改装一定不保)

网友C:
看电机和主板,你的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马达损坏停转才会

半个月不到,才飞几次,马达损坏导致的?那品控也太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机和主板,你的是2.0

好吧,2312s电机没戏,老老实实买原装浆算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然而 朋友的3A悬停的时候就射了,有飞行记录,大疆给保修,间接承认了这方面的缺陷

是原装桨吗  原装桨是塑料桨毂的  用多了就滑丝了

网友H:
电调和电机应该可以兼容  但是精灵3的电机与机架是用4个螺丝连接的  而精灵4的电机与机架是用3个螺丝连接的  要换的话就要改精灵3外壳固定电机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就是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改装炸机了,哪怕是机子原本的质量问题,大疆 :私自拆装,不给于保修{:1_69 ...

所以还是慎重考虑,个人觉得任何新产品到手上最好还是不要私自更换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和电机应该可以兼容  但是精灵3的电机与机架是用4个螺丝连接的  而精灵4的电机与机架是用3个螺丝连接的 ...

看来大疆看来大疆还留了一手,完全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原装桨吗  原装桨是塑料桨毂的  用多了就滑丝了

嗯,换金属的螺帽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没有解决方案之前,还是买几对新浆备用吧,轮流用,起飞前检查好,飞行时别做太大动作,如急刹 ...

真的射了,dji怎么给我保修?他会相信吗?

网友:
精灵3A  开箱时装上桨后就没有拆下,已经有80多个起落。经常拆卸肯定容易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换金属的螺帽会不会好一点?

我是用金属桨毂的  主要是飞行不要激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射了,dji怎么给我保修?他会相信吗?

保修的依据是你飞行器闪存上的飞行记录,他们通过这个文件判断的

网友:
大疆官方的说明是互不通用
3P3A还分早期和后期版,早期用的那种五叶草形电机是正弦波驱动的,后期用的五角星电机是方波驱动的,4是什么驱动忘记了,反正和3的不匹配

网友:
我感觉这个问题   直接问你的售后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修的依据是你飞行器闪存上的飞行记录,他们通过这个文件判断的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可以告诉你,除非你玩特技,不然是不会射浆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没有试过

楼主:
然而浆还没射,下壳先裂了,我去....

网友I(2016-09-14):
送去保修

网友J:
如果楼主不嫌麻烦的话……
对DJI电调部分黑箱分析,得出电调协议
做DJI CAN与PWM的衔接
再得出DJI P4电机参数,写入ESC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