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 465 480尾管分别长度多少

楼主(2016-06-13):
rt

网友:
450L 长387mm,其他的没用过,不清楚。楼下的回答。

网友A:
这样吧,450L.465'X3,系列以及450直升机改的360mm大桨统称为480直升机,比尾管长度的话,富丽尾管第一,必须用的富丽传动轴,没有皮带可用,其次是飞越的480尾管,可用皮带或者传动轴,再下来就是冰人,亚拓的是480直升机中尾管最短的,具体长度就看你怎么搭配了,千万不要用飞越的尾管配上富丽的轴那就呵呵了

网友:
富丽的最长,装上后重心靠后尾巴下沉,用冰人的重心正好在主轴

网友:
冰人480/亞拓450L:387mm
飛越480:405mm
富麗480:409mm

网友:
还有嘉迪的, 和亚拓差不多长。

飞越的轴传动杆头太粗,很难插入,插进去也会造成运转不顺畅(没试过飞越的齿,亚拓的不行)
富力的还行,就是太长,感觉上380桨问题都不大,适当加长尾桨,翘下尾巴就ok  不知道有人试过没

皮传动的就冰人和飞越,不过不是太推荐,效率低

网友:
我450L和465都有,感觉450L的好一些,重心没那么靠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450L.465'X3,系列以及450直升机改的360mm大桨统称为480直升机,比尾管长度的话,富丽尾管第一,必 ...

有没有它们的长度?我的465改皮传,用飞越的480配件,发现皮带不够长(还是说尾管太长,405mm的),现在尾管锯掉一截才能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它们的长度?我的465改皮传,用飞越的480配件,发现皮带不够长(还是说尾管太长,405mm的),现在 ...

你用飞越480的皮带,那就得用冰人的尾管,不要用飞越的,否则够不着,除非你用450sport或者pro机身改480用飞越皮带加飞越尾管就合适了,用富丽的机身有些够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