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赢V3 50A电调 程序丢失怎么办?

楼主(2016-06-13):
今天无缘无故的就不能启动了? 后来才知道是所谓的 程序丢失? 请问该怎么办?必须返厂吗?因为是在国外 返厂邮费耗不起 还有其他办法补救吗?
还有就是 用设置盒链接电脑 电调就一直哔哔响的报警提示 链接不了设置软件 求大神告知!

网友A:
重新买个,没多少钱

网友B:
重新买个新的吧,老的等回国再返厂修理

网友C:
很有可能是bootloader掉了,我也有过一次,不过是白菜电调,直接刷成BL固件了
50aV3可以刷BLheli固件,支持的,我只见过没尝试过,嘻嘻,不过刷完了调试定速什么的应该蛮费劲

网友D:
直接返厂了

网友E:
建议论坛收 已因掉程序返过厂的

网友F:
同上,我V3掉程序掉过3次,气的我改用G牌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