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充的选择?

楼主(2016-06-13):
小白一枚,求教各位哪种平衡充性价比高?有没有能够一次给几块电池充电的平衡充?谢谢大家!

网友A:
a9不错,就是贵点大点,要是自己家用推荐skyrc的d100,可以同时充俩6s还不用单配电源。缺点是功率有点小,不能给遥控器充电

网友B:
那个新出的608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不错,就是贵点大点,要是自己家用推荐skyrc的d100,可以同时充俩6s还不用单配电源。缺点是功率有点小, ...

这两种哪个充电速度快呢?

网友C:
看看我的吧,+一个并充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吧,+一个并充板就行。

看什么?并充板安全吗?

网友:
充电器主要看功率,稳定性和平衡性能。
我有个几乎全新的ucharger要出。可看我的帖子。
并充板买质量好的就是了,大电池一次不要并充多块,我一般是内阻差不多的2块并充。

网友D:
BC168+30A电源,一次充8块3S或4块4S,价钱不高,懒人用着不错,就是注意平衡头别插反了,容易烧坏并充板,小心点用或多备几块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C168+30A电源,一次充8块3S或4块4S,价钱不高,懒人用着不错,就是注意平衡头别插反了,容易烧坏并充板, ...

用并充板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D:
我一直这么用着,电池没问题,都很平衡,主要是17 8块电池让我一块一块看着充电简直是种折磨。

网友A:
并充板不会影响寿命,你要是只是追求充电速度要看充电器功率。还有电池能用几c充电。A9我们用了很多年,还是不错的,pl8也是可靠的充电器,功率大可以4块一起冲,就是贵。功率越大越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这么用着,电池没问题,都很平衡,主要是17 8块电池让我一块一块看着充电简直是种折磨。

好的,这下放心了。马云家买BC-168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充板不会影响寿命,你要是只是追求充电速度要看充电器功率。还有电池能用几c充电。A9我们用了很多年,还 ...

如果用并充板的话,是否需要几块电池都要是同一品牌同一容量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新出的608不错哦

艾斯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新出的608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这下放心了。马云家买BC-168靠谱吗

我就是在淘宝入的,找一个大店信誉和售后及出货好的店入就行了。

网友:
发现一个便宜的闲置宝贝!戳进捡漏!#400W20安平衡充+33安400W电源#http://a.hgfrfv.com/F.ZDA48

网友:
608基本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并充板的话,是否需要几块电池都要是同一品牌同一容量的才行?

不需要,a9的至少不需要,只要能插进口,充电器有的自动检测几s,有的要设定,除此之外没什么会影响的

网友E:
买b6请自行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b6请自行剁手
不好是吗?

网友F:
保姆千万不能用,差点烧死!

网友G:
直接用G牌最新的好,一次就不用换了,又好又省钱